悬停的时候会突然向天空飘

楼主(2012-05-21):
昨天去外场飞飞,还在练悬停,平时一般是悬停在1米高度以内,这样比较好控制,外场想试试飞高点,推油门飞到了大概3米左右,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飞机一直往上空飘,不停上升,虽然没失控,但感觉太高了,所以赶快降油门,结果飞机好像没啥反应,继续上升了一会才急降,差点炸机!!
还好补油门,安全落地!
后面尝试了几次,感觉都是2-3米后就比较难控制,上升下降的厉害!
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啊?我的250 的机机,大机、450的也会这样吗?

网友A:
技术问题吧

网友B:
螺距曲线的问题吧

网友C:
很正常,受气流和风的影响,油门是要不断调整的。

网友D:
把螺距曲线,好好挑一下吧,再把油门曲线,给大点。

网友E:
标题
空气中的乱流所至,你身高的高度可能没什么风,但上空就不一样了,好比1楼和11开窗户,11楼绝对凉快,在加上你飞的250,比较小,受风影响比较大,飞机越大受风影响越小

网友F:
是风的问题,同样我飞250,飞到树那么高的时候就感觉明显有乱流

网友G:
调整螺距曲线,给点负螺距,以备这种气流干扰的时候降落用。

网友H:
小机负螺矩一般多少 例如cp

楼主:
原来这样啊,我的250没有副螺距,所以降油门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