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花牌6s发热问题

楼主(2012-05-21):
今天去飞,只是五十的油门上下推了推螺距,一个电下来
电池
温的,
电机
就有点烫手了,这正常么,450pro,转动阻力不大

网友A:
我的马达飞下来基本没温度,不过是旧款的,给你个参考!

网友B:
旧款的飘过,表示没啥温度

网友C:
同样不烫手

楼主:
是不是齿轮比太高了点,螺距就是正负12度,百分之50油门

楼主:
正确的近角是多少呢?空转得时候也会发热

网友D:
新款花牌 6S 一个电下来 烫手的飘过, 电调是飞腾40A 电机比电调还烫 12T齿 齿轮和大齿盘的间隙也留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花牌1880KV 6S电机 50A ZWT电调 一个电下来也是烫手的,油门70 底 进角 13T齿 电调温热。

网友F:
我的也是这样'一个电就烫手'就是手按在上面超过2秒会受不了'赶上之前的蝎子2221-8了,电调也比之前温度也高'记录显示之前一个电下来电调温度40度'现在60度。等老高解答'为什么有的人说不烫'这个应该不是设置问题和齿比问题

网友G:
我的也烫,回去调整进角看看,6S太暴力了,65%油门还按3S的老手法翻一下,sport就锁不住,看来要换轴传。

网友H:
不会吧,我的刚换了3S的新款还没试飞呢。

网友I:
电机原来汤不烫,电机烫,查查是不是哪里阻力大了,比如大齿和电机齿太紧

网友J:
没用过新款的 老款2010KV 夏天飞都是没温度

网友B:
回复 网友J:
LS是哪的?我是河北的我的花牌2010五分悬停烫手,电池温度在50度左右,请问我的这是神么情况电池是花6S 1200 5C的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换了齿轮比,调低了进角,现在是12:150 进角11.5° +-10°螺距 百分百油门4分钟下来温热  暴力不掉转

网友K:
30度环境下,旧款温热,新款没货,刚又进了一只旧款

网友L:
回复 楼主:
报告楼主 我也是花的6S电池和6S电机没有遇见次问题 连续3个电 温度也只有37度 测温枪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