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道电焊机上这个转换开关,哪能买的,高手尽可能讲详细点。

楼主(2012-05-21):
前两天在工地施工,把电焊机转换开关烧了,哪位高手知道,这种开关哪能配到,
或者用什么开关代替。谢谢啦!
附开关照片:

网友A:
拆了 应该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 应该能修

把这个开关拆开修吗?

网友B:
有一种就叫“焊机开关”吧  万能转换开关也行
这个拆下来去卖电器的地方买空买一个 查型号淘宝上应该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就叫“焊机开关”吧  万能转换开关也行
这个拆下来去卖电器的地方买空买一个 查型号淘宝上应该也有

在淘宝上找过,有万能转换电焊机开关,怕买错。谢谢楼上的啊

网友:
电线遮了看不清接线 你这个是应该是25A 两挡转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