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玻钢的船,用什么胶粘好些啊。

楼主(2012-05-21):
昨天65 0撞岸边,把
电机
座撞掉了。。
看之前的胶是那种透明的,
请问这是什么胶?
用AB胶可以么?

网友A:
透明的应该就是环氧树脂,就是制作玻璃钢用的胶水。AB胶也可以,不过AB胶的种类太多了,要选择合适的。我做模型都用的化工店买的环氧树脂胶1比1配组的那种,强度非常好。市面上卖的那些小管装的起码要买慢干型的,快干型的根本没强度。

网友B:
樓上正解

网友C:
建议买东风牌 环氧树脂胶水 本地 6元一对,请LZ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我在5金店只能买到AB胶,,买不到环氧树脂胶水哦。。。是不是要到建材的地方去买?

网友D:
去建材市场买环氧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