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cp舵机2号齿怎么拆?

楼主(2012-05-22):
昨天惨炸爱机,两个舵机扫齿。今晚折腾一个多小时,对舵机清楚了,除了2号齿不知所措
           哪位大神谈谈2号齿怎么拆啊?

网友:
上拔齿器,将2号齿上方那个铜住卸下就可以了,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顶针,齿轮轴太细

网友:
2号坏了杯具啊

网友A:
你搜下  ,论坛之前有个高手用螺母做了个拔齿器。,。。不会就买华她妹的现成的拔赤器,,55米

网友:
  拆了估计也完了,买新的吧

楼主:
看来2号齿坏了就是悲剧啊

网友:
拔齿器.有点动手能力自己DIY一个,省50元原厂拔齿器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搜下  ,论坛之前有个高手用螺母做了个拔齿器。,。。不会就买华她妹的现成的拔赤器,,55米

你搜下  ,论坛之前有个高手用螺母做了个拔齿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08713

楼主:
有工具就好做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拔出来也不好处理,崩折腾了

网友:
扔了吧我今天做了个拨齿器拨了半天未拨出来最后一气之下上了尖嘴钳一拨连电位器都拨出了,后来一想就算拨出了装上也是个大问题。最郁闷的是今天D7控也坏了。

楼主:
尼玛,炸机炸的调螺距轻车熟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