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十字盘水平问题

楼主(2012-05-22):
油门最低 中间 和最高但都是水平的,往上快推到中间位置是有一点向后倾斜,高手说说这该怎么办?

网友A:
飞机水平就行了.十字盘水平很重要吗?

网友B:
先调0螺距十字盘水平,后调2边水平

网友C:
舵机一致性不好所致,先看是否对飞行有明显影响,不明显就当它不存在,如果实在介意,就换舵机,要换我就换舵机,免得心里闹腾

网友D:
3个舵机换一下位置看看

楼主:
只有很小的倾斜 用水平器接触3个点来看 直有1mm不到

网友E:
调整相应舵机的最大行程和最小行程 可以把上下调平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 还是不行 不过影响不大,不想换舵机了 我的布线麻烦 还要拆机

网友F:
我的布线麻烦

网友G:
无副翼的吗?

网友H:
没事啦,悬停点平才重要

网友I:
一点点虚位不影响

网友J:
修舵是必须的。。影响不太大的情况。。无所谓

网友K:
上中下都平了,竟然纠结中间偏下处的一点不平
LZ太蛋疼了,去马杀鸡下吧

网友L(2013-12-21):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M:
舵角或者是舵机一致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