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怎么还有10mw和100mw的版本?华科尔这是欺诈!

楼主(2012-05-22):
我仔细看了华科尔的网站,没有任何说明处提醒有两个版本!店里也没有指出的地方!

参数也就笼统的写了一个小于等于100mw!请问这和10mw是多大的区别?如果有人真的照这个参数去使用,出了事故,伤了人,怎么办呢?

而我在购买时毫不知情,发现后询问卖家也称不知有这种区别,更谈不上负责了。

请问谁会在一样的价格下选择10mw的版本,关键是我在购买使用过程中丝毫不知情!如果不是升级固件出错,至今可能都没人知道。

这不是个小版本区别,这是功率啊,对发射器来说最重要的参数之一,这也能这么搞?

我觉得这就是欺诈啊!现在这控谁敢飞大飞机!**太坑了!

晚上去看d10的固件,照一堆说明后开始刷升级

刷完开机说版本错误!

仔细去看官方页面

http://www.walkera.com/cn1/radio_soft_down.jsp?softid=93&promainid=DEVO_10

发现当天发布了两个版本,为10mw和100mw的,我刷10mw的就行了……

难道我的d10是10mw的?谁知道的来说一下

网友:
分A版和B版,10MW不够用?

网友A:
我也准备刷,主要是看中了那个电压报警功能,不然用控电不知道是多少电压不方便。
但是听说原有模型设置会丢失,正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刷,主要是看中了那个电压报警功能,不然用控电不知道是多少电压不方便。
但是听说原有模型设置会丢失,正纠结

刷吧,新固件都是去除了BUG的版本,增加了新功能,不刷就是290(250+38+2)

网友:
玩直机10MW应该够吧,如果固定翼是不得100MW的好些,发射功率越大 遥控距离越远吧,求高手指导!

网友A:
我已经升级完毕到最新版本,不影响原来的模型设置,属于无痛升级。
升级时,程序、设置和库文件是各自独立的三个模块
----------------以下是官网介绍-----------------------
升级注意事项:
1.此次升级必须程序文件和库文件一起升级,否则设备将工作不正常或图标显示不正常。对应的固件即为程序文件
2.修正两路传输时丢信号错误。
3.优化电源管理,降低正常工作时功耗。
4.增加电池报警电压调节功能,对于使用12V锂电池进行保护,当电池电压低于报警电压减0.4V后,系统自动关机。(建议使用12V锂电池时,报警电压设置为9.6V以上;干电池或镍氢电池时,报警电压设置为8.4V以上)
5.修正蜂鸣器报警,不同报警情况使用不同音调或时间间隔。
6.修改倒数计时器调节步长为10秒,定时时间设定最小为10秒,最大为60分钟。
----------------官网介绍完毕-----------------------

D10按住EXT开机可以进行升级。

升级后看了下,原有模型设置没变化,就是“系统菜单”多了个报警电压,可以设置为8-10V,但是用控电的话,应该是10.8左右报警,才能保证关机后控电3.7啊,10v相当于单片3.33了,不知道是不是有点过放了~~~
电池图标的电压显示有所改善,原来控电已放到11.1左右还显示3格电,升级后11.7就显示3格了,这样防止了锂电显示不准电量虚高
另外,低于报警电压0.4就关机有点蛋疼,没注意的话是不是会引起失控啊!宁可废电池,不能失控啊!靠谱点的办法还不如把那个电池图标换成电压显示呢

网友:
越看越想买,可手里有两个2801控,四个接收,一个DEVO7!

网友:
玩直机10MW应该够吧,如果固定翼是不得100MW的好些,发射功率越大

网友:
刚刚体验到USB升级很方便,如果是同一款型号,分享模型设置很好用

网友:
看来华科尔还是知道进取的啊,终于改了让人蛋疼的低电报警。

网友B:
忘记谢谢LZ,如果没有这贴,我还不知道有新固件 100MW升级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记谢谢LZ,如果没有这贴,我还不知道有新固件 100MW升级成功。

 关键是买的时候不知道啊!A版和B版价格不一样吗

网友C:
即使是直机,大机用10mw绝对是不够的。因为即使100mW的遥控设备可靠覆盖范围也只有100米(根据周围建筑高度有一定的拆别),10mW在市区能够可靠覆盖50米都偷笑了
发送功率: 60 mW (18 dBm), 100 mW EIRP*
户内/城市距离: 最大300英尺(100米)
户外/可视距离: 最大1英里(1600米)

至于10mW 和100mW的不同版本是因为日本、欧洲和美国对民用遥控设备有不同的限制,下面是无线路由器的限制说明,2.4g遥控受到的限制也是一样:
全球運作的頻譜指配和操作限制並不一貫。美國所用的標準在2.4 GHz頻帶有11個通道,而在歐洲大部份地區有另外的2個通道,即13個通道(1-11 v.s 1-13)。日本還要追加一個(1-14)。2007年歐洲是在這方面基本上是均勻的。一個非常混亂事實:一個Wi-Fi信號在2.4 GHz頻段實際上佔用五個通道,兩個通道編號之差大於5的通道,如2和7,不會發生通道重疊,因此在美國只有3個非重疊通道:1,6,11。在歐洲有三個或四個非重疊通道:1,6,13或1,5,9,13。等效全向輻射功率(EIRP)在歐盟被限制為20 dBm的(100mW)。日本则被限制到10 mW. 至于美国,由于地大人稀,所以基本没有太大的限制。

华科尔的控是山寨JR控起家,所以也参照了dsm2发射模块对付不同地区限制的方法,高频头本身都支持所谓full range(100mW),但是可以通过修改遥控软件来降低发射功率(10mW) 以适应日本地区的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直机,大机用10mw绝对是不够的。因为即使100mW的遥控设备可靠覆盖范围也只有100米(根据周围建筑高度有一定的拆别),10mW在市区能够可靠覆盖50米都偷笑了
发送功率: 60 mW (18 dBm), 100 mW EIRP*
户内/城 ...

 坑了,如果是软件限制,那能否通过软件来开放呢

网友:
d8s怎么没有升级的消息啊,虽然现在够用,但还是想期待令人惊喜的升级项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坑了,如果是软件限制,那能否通过软件来开放呢

肯定可以的,就看华科尔是否提供修改功率限制的固件版本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钱寄给华科尔换100MW高频头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有啊我的也是才升级的,不过要注意哦必须按版本号一个一个的升级起来才行我折腾了半天不过升级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记谢谢LZ,如果没有这贴,我还不知道有新固件 100MW升级成功。

请问你的产品编号是多少,为什么我的就是10mw啊,这也太坑了

网友:
怎么升级 ,没找到驱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产品编号是多少,为什么我的就是10mw啊,这也太坑了

楼主:
 我的和你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我不懂,都是下 载5.16的100WM固件的,你去联系客服吧。我买的时候淘宝提醒商家要100WM版本的。

网友:
 围观!~  2801的飘过...............

网友:
100mw 升级成功。关机速度加快。应该是改善了关机后快速开机响应不过来的问题。

网友:
外观上能不能分辨10和100的呢?

网友F:
看自己控的版本后缀 A是100 B是10

网友G:
在系统菜单里面的功率放大器,能调到20就是100的

网友:
2年前华科尔出2801只有10mW版本,结果被老鸟狂屌了一轮后只能同意免费返厂升级。
现在devo10又搞10mW版本来折腾新人,除非明确注明10mW版本只适合小鸡近距离,否则就是害人,不知道华科尔的人是否换了一批新的设计人员,好了伤疤就忘了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系统菜单里面的功率放大器,能调到20就是100的

这个是正解,10mW版本的功率设置菜单中15db和20db选项都是灰的

网友:
控的升级工具确实不错,至少修正bug及时了
今天又看到瓢虫和MCP都出了程序更新,可惜要up02数据线和适配器,加一起又是不少米
而且只有官方有卖,不知道升级有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自己控的版本后缀 A是100 B是10

没有任何地方有这样的后缀!

楼主:
我仔细看了华科尔的网站,没有任何说明处提醒有两个版本!店里也没有指出的地方!

参数也就笼统的写了一个小于等于100mw!

而我在购买时毫不知情,发现后询问卖家也称不知有这种区别,更谈不上负责了。

请问谁会在一样的价格下选择10mw的版本,关键是我在购买使用过程中丝毫不知情!如果不是升级固件出错,至今可能都没人知道。

这不是个小版本区别,这是功率啊,对发射器来说最重要的参数之一,这也能这么搞?

我觉得这就是欺诈啊!现在这控谁敢飞大飞机!**太坑了!

网友:
你没看明白而已,官网下 载各版本都有的

网友B:
LZ说欺诈就有点过了吧,论坛很多开箱报告都有说这控有两个版本,但价钱都是一样的。DEVO10介绍里没说明倒是真的。只能说卖给你的那个商家很不负责任。华科尔以前一直都对国内市场声音爱理不理也是真的,现在好像改善了些。
LZ不要冲动了,光靠骂和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到官网商城找客服商量,按照惯例可以免费升级100WM的,不过邮费可能要自己掏。

网友H:
回复 网友B:

D控10MW想免费升100MW那是不可能地,就算岀钱华科尔也不帮你升,不信LZ返厂试试!

网友:
狗永远改不了吃屎,烂泥永远也糊不上墙!

网友:
可以算欺诈

网友A:
听楼上几位的意思,难道10mw的控硬件和100的不同?
我觉得理论上不至于吧~~~
如果硬件相同,那到官网下 载软件即可升级,(对了,官网下 载需要是会员的,不然不登 陆下 载不了),很简单的啊~~

关注,如果花壳儿真的是在硬件上作区分,那就太恶心了!

问了客服,果然是10mw和100mw版本高频头不同,直接晕倒!!!!
对不起LZ,说你没升级明白,看来花壳儿真的是疏于说明!!!!!!!!!!!!!!!!!!!!!

不过客服也说,“除了测试样品外,我们官网商城和淘宝商城出的都是100MW的可能有的经销商两种版本都有进货,10MW 和100MW的安全受控距离相差200米左右  10:800米   100:1000米”。看来是奸商的问题,不是花壳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地方有这样的后缀!

自己看控的版本,有仔细看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MW 和100MW的安全受控距离相差200米左右  10:800米   100:1000米

受控距离蒸差200米?功率不缩水D控10MW飞电直够用鸟

网友:
10倍功率差距,仅相差2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升级完毕到最新版本,不影响原来的模型设置,属于无痛升级。
升级时,程序、设置和库文件是各自独立的三个模块
----------------以下是官网介绍-----------------------
升级注意事项:
1.此次升级必须程 ...

当电池电压低于报警电压减0.4V后,系统自动关机-------------------------
这个狠啊,要是万一忘记时空保护,那你的飞机就从此一去不回了。呵呵。等失控贴。

网友:
回复 网友I:

D8S控电压低会响个不停警告离关闭还有段时间,你当华科尔脑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少200米控差,华客服还真能忽悠

网友J:
我觉得两个版本的高频头在成本上差异不会过大,为了这点成本用这种清晰技术指标欺诈,华科尔有这个必要吗?

版本差是为了适应各地区法律。

是渠道控制问题还是说明不够,应该都可以协商。
lz遇到问题应该理性处理,没弄清楚前就说欺诈,有点不厚道了。

网友:
如果LZ是在官方商城买的,应该可以直接更换。如果是在其他经销商购买,可以像华科尔投诉来尝试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楼上几位的意思,难道10mw的控硬件和100的不同?
我觉得理论上不至于吧~~~
如果硬件相同,那到官网下 载软件即可升级,(对了,官网下 载需要是会员的,不然不登 陆下 载不了),很简单的啊~~

关注,如果花壳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1152&extra=page%3D12 看最后华科尔技术人员的答复,10mw和100mw距离至少是一倍的差距,现在又忽悠成只有200米差距,总之华科尔的客服都是大忽悠。日本和欧洲的民用通信入网认证很严格,10mW的功率限制没办法私下放大的,所以装了10mW高频头的遥控能够拉距到800米,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的 。
两年前沸沸扬扬的2801事件现在又重演,都是现在华托不知道华xx过去的历史纵的,活该。
不过通常10mW通信设备的标准都是室内约100米,室外约500米,不玩固定翼,用于直机足够了,被骗买了10mw的devo也不要太介意 。

网友:
我是商城买的,可以上+20,应该是100的

网友K:
你们说花科儿搞欺诈以后不要买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D控10MW想免费升100MW那是不可能地,就算岀钱华科尔也不帮你升,不信LZ返厂试试!

DEVO10是新产品,没有前例大家都说不准能不能免费升级。但以前的2801E就能返厂免费升级到100WM的pro版本,最近DEVO8 也是免费升级成8S的。不知道你说不能免费升级有什么依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话旺旺QQ问问华兽后D控10MW直升100MW行不行?D8升S也只能A升A或B升B,想从B版升A版做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同意把那个电池图标换成电压显示,低压提示由10V提升到11.1V

网友:
其实我都用-5db飞cp和虫,20估计永远用不上,只是心里舒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两个版本的高频头在成本上差异不会过大,为了这点成本用这种清晰技术指标欺诈,华科尔有这个必要吗?

版本差是为了适应各地区法律。

是渠道控制问题还是说明不够,应该都可以协商。
lz遇到问题应该理性 ...

两个版本说明不清,效果确实是有区别而不是没区别,最重要的是消费者不知情,我购买的一家店铺是淘宝上华科尔的较大卖家,但卖家也不懂这里面的区别,换作是你,有没有被欺骗的感觉?说句欺诈就不厚道了?难道要炸了机才能说?
官方的参数是小于等于100mw,请问这和10mw是多大的区别?如果有人真的照这个参数去使用,出了事故,伤了人,怎么办呢?

渠道我想不是主要问题,我是d10控的热心观望者,可说是上市前一周就找几个代理商打听,订的是第一批货(当时官网店里还没上架),如果这样反而买到差的版本,那对我来说实在难以接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欺诈就有点过了吧,论坛很多开箱报告都有说这控有两个版本,但价钱都是一样的。DEVO10介绍里没说明倒是真的。只能说卖给你的那个商家很不负责任。华科尔以前一直都对国内市场声音爱理不理也是真的,现在好像改善 ...

没什么大不了,我找的一家也是坛内很多人都交易过的淘宝商,起这个标题也是提醒大家关注,事实情况我是感觉被骗了,如果这都不能说欺诈,只能说模友们都太善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们说花科儿搞欺诈以后不要买就是了!

朋友,将心比心,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低功率版的发射器,而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华科尔对版本说明不清导致的(遥控器编号或外壳上,网站上都没有任何说明,只有固件能看出),请问你碰到这样的事会爽么?
至于买不买,那是我的事,但买到了不爽,提出批评,那也是我的权利。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朋友,将心比心,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低功率版的发射器,而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华科尔对版本说明不清导致的(遥控器编号或外壳上,网站上都没有任何说明,只有固件能看出),请问你碰到这样的事会爽么?
至 ...

   狗改不了吃屎

网友:
引用 网友L:
D7飘过

欢迎花钱买UP02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两个版本说明不清,效果确实是有区别而不是没区别,最重要的是消费者不知情,我购买的一家店铺是淘宝上华科尔的较大卖家,但卖家也不懂这里面的区别,换作是你,有没有被欺骗的感觉?说句欺诈就不厚道了?难道要炸 ...

我只是提醒lz注意,你针对的对象有问题。
从销售商手里买的,卖家不懂,或者卖家没有特意说明,跟生产商何关?
难道你想要求,生产商应该及时跟踪谁买了自己的产品,然后主动联系说明?
不知道你说花科尔“欺诈”的依据是什么?

你是否联系卖家和厂家要求更换了那?

就事论事而已,谢谢lz没说我是华托~~~~~~~~~~~~

网友:
内容支持兰州找经销商算账!!!

网友:
按客服的说法,10mw的岂不是测试版?

网友:
升级完了,电量显示终于算是正常了,原来那个太坑人了。买到10mw说明渠道乱了,找商家算账去。功率不同的差别,自己试试就行了,没必要瞎猜的,但是不是功率大10倍距离远10倍的,学过电磁场的应该明白。

网友:
是否正常还不知道,还是改成电压显示靠谱
另外,菜单不能循环,调到最下面就不能循环回第一项,也比较蛋疼!

网友:
怎么确定控硬件是10mv还是100mv的?我的能刷10mv的固件,也能刷100mv的固件

网友:
今天升级后的D10掉到两格电了,用表量一下是开机11.2V,记在这里供已经升级的筒子参考
掉到三格的时候,是开机带载11.7V

看来电量检测对于使用锂电做控电来说,还是有改善地。等再过几天,掉到一格再量一下是多少~~~
估计剩一格充电对于锂电来说正好~~带载10.7-10.8,单片3.6左右
正道还是改成电压显示哇

网友:
回复 网友M:

刷是能刷开控会有出错提示,要是100MW用着蛋痛可以LZ互换

网友:
华这么会赚钱。

网友:
升级up02,顺便对技术给D10提了几个建议,坐等新版~~~

D10那个电池图标,还是改成电压显示靠谱,现在升级后,对锂电检测确实准确了,但看几格电还是不直观,不易掌握;
我要去踏青! 19:01:27
低电设置新版是8-10V,应该提高到11V左右,因为10V锂电已经过放了啊
我要去踏青! 19:01:50
再有就是菜单不能循环,调到最底下之后,不能自动跳到第一项,比较麻烦
我要去踏青! 19:02:10
还有曲线调节界面,文字太大,信息量太少,这点就没有2801方便
我要去踏青! 19:02:41
类似的,有些界面也是字大信息少
我要去踏青! 19:02:52
宁可字小点,还是调节方便比较重要
我要去踏青! 19:03:05
另外不支持自定义快捷键,这个也要改善下最好

网友J:
低电设置新版是8-10V,应该提高到11V左右,因为10V锂电已经过放了啊

控显示的是负载电压,空载应该不丢11.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低电设置新版是8-10V,应该提高到11V左右,因为10V锂电已经过放了啊

控显示的是负载电压,空载应该不丢11.1吧?

错也,我开机关机都测了,电压相差微乎其微,控不是JJ,带载压降没那么厉害
MCP和瓢虫,用400副厂电,双向上看压降都在0.3-0.4v的~~~

控上10v的话,空载测量顶多10.2吧估计

网友:
踏青的专研精神可嘉啊

网友:
3.33V过放个P啊,你去看看手机电池零电的时候是多少V。

网友(2012-07-07):
呵呵 我问了下卖家,说现在几乎是没有10的了,10是外销版~~~估计就是上面有人所说的销往日本的那种版本

网友:
慢慢的爆的问题越来越多了。幸好没入手,转而入手了比较成熟的天地控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将心比心,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低功率版的发射器,而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华科尔对版本说明不清导致的(遥控器编号或外壳上,网站上都没有任何说明,只有固件能看出),请问你碰到这样的事会爽么?
至 ...

有理,支持LZ

陈伯

网友N:
引用 网友G:

   狗改不了吃屎

eastbird兄:

恕我直言,你这样说是太过份了。
如果你花钱买了500直机,但商家发给你250,
还说一样可以飞的,你会欣然接受吗?

评理时要以心比心才能公平公正公道的。
恭请你反省。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只是提醒lz注意,你针对的对象有问题。
从销售商手里买的,卖家不懂,或者卖家没有特意说明,跟生产商何关?
难道你想要求,生产商应该及时跟踪谁买了自己的产品,然后主动联系说明?
不知道你说花科尔“欺诈 ...

同意 lvcha兄的说法。
多喷无助,LZ还是尽快找卖家和厂家商讨吧。

也感谢LZ提出来让后来者醒觉,不会再买错。

陈伯

网友G:
引用 网友N:

eastbird兄:

恕我直言,你这样说是太过份了。
如果你花钱买了500直机,但商家发给你250,
还说一样可以飞的,你会欣然接受吗?

评理时要以心比心才能公平公正公道的。
恭请你反省。

陈伯

陈伯先生:
        说实话我真不明白您说这些话的意思
因为我就是您所说的“花钱买了500直机,
但商家发给你250,还说一样可以飞的”的人
请问您认为我会“欣然接受”吗
         另:我曾向成都航校搞无人机的朋友请教,
得到的答 案是:遥控的距离取决于发射的功率
和接收机的灵敏度。在成都的无线环境下,若
用相同的接收机,发射机的功率分别为10mw和
100mw,控制距离约为1比3。

网友:
你们混论坛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这里很多观点,完全是可笑至极。

都觉得电池电压低于3.7V就过放了。这是哪个“前辈”的狗屁理论?电压过低。会对电机动力产生影响,这是肯定的。

但要说要低于3.7V就伤电池。这是狗屁理论。3.7V叫放电平台。找锂电的放电曲线来看看就知道了。

没有任何一家锂电厂商会说低于3.7V就过放。事实是3.2V以上对电池来说都是安全的。至于动力够不够是另外一回事。

但控不存在电压与动力成正比这个问题,所以华科尔的电量条是可信的。但我的观点与大多网友一至,不如换成直观的电压数字显示。。设计那个电量条完全蛋疼之作。

还有。严重同情和支持楼主。花同样的钱,买到功能差一截的东西,换谁心里都不爽。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就是看热闹的。
支持楼主各种渠道维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即使是直机,大机用10mw绝对是不够的。因为即使100mW的遥控设备可靠覆盖范围也只有100米(根据周围建筑高度有一定的拆别),10mW在市区能够可靠覆盖50米都偷笑了
发送功率: 60 mW (18 dBm), 100 mW EIRP*
户内/城 ...

那想請教一下, 我們現今買到很多所謂的日本版, 日系版本等等的遙控設備, 比如 JR DSM-J , 早前的T14MZ , T12Z 及 12FG 日系水貨等等 會不會限制在 10mw 的功率..?
謝謝..

网友:
怎么这老帖子又翻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陈伯先生:
        说实话我真不明白您说这些话的意思
因为我就是您所说的“花钱买了500直机,
但商家发给你250,还说一样可以飞的”的人
请问您认为我会“欣然接受”吗
         另: ...

复 eastbird 兄:

对不起,我误会了你在骂LZ。
我今晚重新再看一次所有帖子,才知道你是指华XX。
我收回我对你的批评,并致以衷心的歉意。

祝你早日完满达成升级至100mw的愿望。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啊我的也是才升级的,不过要注意哦必须按版本号一个一个的升级起来才行我折腾了半天不过升级成功了
要一个版本一个版本的升级啊!那要是漏掉一个 还没法升级了@@

网友:
蛋疼了,我也买到了10mW的版本了,回头试试联系售后问问吧,确实有不爽的感觉

网友:
怎麼分10MW 跟100MW版本?

网友:
说了一些愤慨的话 论坛提示我 防火墙有问题 内容给我清空了 我真服了

测试版的作用是什么?是测试,测试之后就算不收回,那么起码不会销售

为什么测试版会流进市场?卖家都那么牛 能把华的测试版偷出来是怎么的?

消费者买到了测试版,厂家不解决谁解决?

网友:
帮厂家说话的人,你们真有才, 如果你是厂家,你不想测试版流入市场,那么你控制不了?你控制不住?

流入市场出了问题,那么就应该你厂家解决  这里有疑问吗?

你们说 卖家的事? 卖家从哪进的?货源在那?  这好像拣不到吧

网友O:
成功发帖

网友P:
........ 似乎买的时候要求要日本手的就是10MW的版本,美国手的就是100MW版本,天哪我要的是日本手的~~

网友Q:
学习才是硬道理

网友R:
理論上發射距離增加一倍要有同等電場强度功率要增加四倍(6db),以前的2801是10mw而2801pro是100mw,這十倍的場强相差目的似乎是在遠距離能提供足夠的穩定性,收發距離的多少除發射輸出功率外接收機的靈敏度及選揀性才是主要關鍵。

网友S(2013-07-08):
更新历史
版本
下载
备注
DEVO 10 100mw 版本发布
V0.7A/0.2

网友T:
手里的应该是个100mw的

网友U:
告诉你们,100MW可以换高频头,距离真的有明显提高,联系买家可以免费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