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2s提示充电量超过电池容量,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2-05-22):
有两块花牌的2200MAH 3S电池,大约放电到每节3.4伏(有电压报警器),然后用X612S 10A充电,但充到最后,会提示充电总量超过电池容量,如果断开电池再次进行充电,又可以把电池充满,是什么原因?
1、电池是比较新的,大概不到20个偱环。
2、X612S充电时也是设置2200mah。

网友:
你可以把容量设置高一些,比如2500mah这样。

网友A:
10A充电,电流太大点

网友:
赞同藤椅观点

楼主:
10A充电很正常吧,还没有到5C的充电值,如果不是为了这个10A,就不需要买这个充电器了。

引用 网友A:
10A充电,电流太大点

网友:
说明电池还是比较足量的,我的也是这样的,不过建议报警电压设高点,3.6V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你把电池放完了,然后充电,充电过程平衡是会损失掉一部份电的,所以充电器上记录的充录的电量比实际充入的电量高,所以你设定的时候应该设高一点,不然充电器就会以为过充了,就报警了。其实这个容量设高一点没关系的,不影响充电的效果。

网友:
我用x612s也经常发生这样的报警,回家试试把它设到3.6v报警用。

网友:
容量保护值至少按电池容量*1.2-1.3 计算   2200mAH 设定为2800-3000   ,充电器输出能量和电池实际充入量不是一回事儿。其中有发热耗散和效率损耗等原因。多简单的事儿,LZ以前没自己设计做过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