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MG温度异常!!(他们说标题要长~~~~~~~~~)

楼主(2012-05-22):
新买来的215MG前天飞的时候忽然发现温度很高~温度高得快赶上电调了
三个舵机温度都高,而且我发现有其中一个在某个角度还有抖舵的现象
对比其他用vbar的,他们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飞机是MB无副翼用的200hz的频率

网友:
这么高是不对头,我们飞下来都是没温度的。
是不是频率不对?

楼主: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频率不对,所以才来发帖问津~

网友:
我的也没有温度,估计频率设置错误

网友:
同问,MB 菜单里斜盘工作频率最高 200hz, 215mg 工作频率 333hz,不知道怎么调?

楼主:
333是当锁尾的时候的频率

网友A:
做斜盘就用 200hz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斜盘就用 200hz了

 如果是200hz,那我设置就没问题呢~那是什么原因导致高温的呢?

网友B:
斜盘卡死了,活动不自如

网友:
如果频率没错,那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斜盘卡死了,活动不自如

同意~

网友:
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