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才70元,还带显示屏!会不会有问题啊????

楼主(2012-05-22):
淘宝全新的遥控器,这个价格,那么便宜有人买过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771821199

网友:
呵呵 不是的 好象是499 你可以打电话问问

网友:
淘宝系统错误,去下订单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看成交记录就行~~单接收都150

网友:
晕……你被忽悠了……

网友:
我看只有单控电是65元吧,单控电的意思应该是指控用的电池吧,这控400多呢,应该也不算差

网友A:
固朗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朗的控

楼上是 ESky 的人么?
弱弱问下, 现在哪儿能买到 ESky-8克 模拟舵机的真货喔? taobao 上面那多20元左右的 ESky-8g, 感觉太便宜了是假货吧.
现在分不清真假, 都不敢买了.

网友:
不是我看不起这些控!

国产的也就算了,这个价格,说老实话,买是没问题,可是万一出什么情况,炸掉几百块的飞机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现在tb上常有些商家玩这种把戏,把一个便宜的附件放在商品选项里,让看起来价格很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这些黑商家,,看到就烦。。。

网友:
。。。看懂了

【出货清单】:

【套餐一】:
+=
K-7XII 左手油门【 美国手】 七通道发射机 * 1;K-8X 八通道接收机 * 1;对频线 *1;发射机电池盒 *1;遥控器的说明书 *1;原厂彩盒 *1  。促销特价:450元

【套餐二】:
+=K-7XII 右手油门【 日本手】 七通道发射机 * 1;K-8X 八通道接收机 * 1;对频线 *1;发射机电池盒 *1;遥控器的说明书 *1;原厂彩盒 *1  。 促销特价:450元

【套餐三】:
++K-7XII 左手油门【 美国手】 七通道发射机 * 1;K-8X 八通道接收机 * 1;对频线 *1;发射机电池盒 *1;遥控器的说明书 *1;   11.1v 2200MAH遥控锂电池 *1;原厂彩盒 *1  。促销特价:499元

【套餐四】:
++K-7XII 右手油门【 日本手】 七通道发射机 * 1;K-8X 八通道接收机 * 1;对频线 *1;发射机电池盒 *1;遥控器的说明书 *1; 11.1v 2200MAH遥控锂电池 *1;原厂彩盒 *1  。 促销特价:499元

【套餐五】:

K-7XII 遥控八通接收机 K-8X *1;对频线 *1。促销特价:150元

【套餐六】:

K-7XII 七通发射机左手油门【美国手】 *1; 发射机电池盒 *1;遥控器的说明书 *1;原厂彩盒 *1  。促销特价:390

【套餐七】

K-7XII 七通发射机右手油门【日本手】 *1; 发射机电池盒 *1;遥控器的说明书 *1;原厂彩盒 *1  。促销特价:390元

【套餐八】:

STDRC  11.1v 2200MAH遥控锂电池*1。促销特价:55元

【套餐九】:

配套推荐全能王飞行模拟器*1 。促销特价:48元

王子模型

伱看懂了嘛。。。。

伱看懂了嘛。。。。

王子模型

伱看懂了嘛。。。

伱看懂了嘛。。。

王子模型

你看懂了嘛。。

你看懂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