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炸t34二战机,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5-22):
 模友太少,只有2个。编队飞了一下午,最后一个电池。其中一架装逼通场,紧张导致炸鸡。

网友:
请问lz这t34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 多少kv   ,电机是加长轴的
还是普通的长度,  如果是普通长度的轴,那怎么装机头罩,  我看网上这飞机是用长轴的电机呀

楼主:
原机配的电机安装架很长,普通电机和长轴电机都可以用。
用的是2212 电机 kv1300  8寸浆
用3s 2200 20c电池,我设置10分钟时间,下来单片3.76v 还很省电。哈哈
够详细了吧

网友:
哈哈。。这个炸的。。。

网友: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最后结束时来个炸机啊”………………

楼主:
 炸鸡后叼死那个录像的乌鸦嘴啊。。。

nnd。每次他飞50级油机,我都没说出来他炸鸡。。。

网友:
哈哈,这个炸得爽,那个干脆。力顶小东。

网友:
 下单翼。。。像真。。。转弯容易失速。。。
     同炸。。。

网友(2012-07-06):
这个飞机不好飞吧?感觉还是上单翼的要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