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尾轴滑套设计缺 陷应改进

楼主(2012-05-22):
亚拓尾轴滑套设计缺 陷应改进,应该把螺纹改成反扣(饭螺纹)这样即使螺丝胶上的少或者拧得不够紧也不会松动脱开导致炸鸡。

楼主:
正确说是左旋和右旋螺纹

网友:
据说FY准备出了

网友:
差点看成郑少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尾轴滑套设计缺 陷应改进,应该把螺纹改成反扣(饭螺纹)这样即使螺丝胶上的少或者拧得不够紧也不会松动脱开导致炸鸡。

螺絲膠不上夠是安裝問題,不算設計缺 陷。。。
LZ知不知道這個零件最大的問題是什麽?不是松,而是會斷。。

楼主:
我记得有个新闻,一个司机开车,跑了100多迈的速度撞树上了气囊没有弹出造成了正副驾驶受伤,事后司机联系SSSS店和厂家,厂家和SSSS店不承认设计缺 陷说撞击力度不够要是在快点就弹出来了。呵呵

网友:
宇宙第一怎么可能会有设计缺 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有个新闻,一个司机开车,跑了100多迈的速度撞树上了气囊没有弹出造成了正副驾驶受伤,事后司机联系SSSS店和厂家,厂家和SSSS店不承认设计缺 陷说撞击力度不够要是在快点就弹出来了。呵呵

速度單位沒寫錯吧??? (160多公里/小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文化低,你写的我没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文化低,你写的我没懂
他的意思说的是英里!!

网友:
那样叫做升级件,价格要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