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锁夹头的爪能配吗

楼主(2012-05-22):
请教自锁夹头的爪能配吗?
听人讲这是高精密的
马牌 JZ 0.15-3mm

拆件能有什么用,请高人请点。

网友:
我有个6MM的马牌普通钻夹头的爪子断掉了几道螺纹,只能夹小钻头,淘宝上找过,根本没得买,估计能买到爪子也不会便宜,普通钻夹头也不贵,还不如再买个新的钻夹头了。
自锁夹头比较贵,换爪子如果不贵还算值得。

网友:
我有个自锁紧1-13的,现在老是把钻头上面被夹的那截夹坏,特别是小点的10mm以下的钻头,我看了又找不到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是怎么拆开这自锁紧夹头的

网友A:
扔了吧
今天才扔了一個yukiwa的13mm夾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
今天才扔了一個yukiwa的13mm夾頭

好奢侈,扔哪了,我游过海峡去捡,顺便问候一下委员长。

网友:
自锁紧的夹头不能夹钨钢的刀具的夹不紧的

楼主:
拆的过程:
先旋开前面的锥头和后部的锁端盖。
用小钢针依次剔出一个爪子。
在一个有 dia16 孔或用台钳垫肩后倒立,用 dia3 的一个棒或钻头敲。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