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晒一张还在完善的电脑、触摸显示、四轴驱动、电源一体的迷你控制箱(更新了内部图片)

楼主(2012-05-22):
还在完善中,主要是散热问题。
集成以下:
1、电脑;
2、触摸显示屏;
3、四轴驱动(含接口板);
4、电源

先上张手机拍的图。

再来几张内部图吧:

网友:
等看拆解图片

网友:
等详细图

网友:
看起来很牛逼

楼主:
上了几张内部图片,大家随便看看吧。

网友A:
感觉电磁干扰辐射等问题应该要处理一下。

网友B:
楼主这套是DELL的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磁干扰辐射等问题应该要处理一下。

还没接步进和主轴试,空间太小了不好搞。
两个电源都是带屏蔽的,其他的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套是DELL的吗 ?

恩,这个全身貌似没一个零件是DELL的。
主板是肯懋的;CPU内存不说了;电源是IBM和华硕的;显示屏是东芝的;外壳是宜家的;驱动板、触摸控制板全是国产的。
最终装起来是起子牌的。

网友C:
木头盒子散热不好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头盒子散热不好哇

就是,在考虑散热咋个搞,CPU、电源敞开时不觉得,封闭起来一段时间还是很有些热的。
现在已经在四周开孔了,下一步打算在底部装风扇往上吹风。

网友:
做做喷漆-定很牛逼!!

楼主:
刚刚把三轴的电机和主轴电机的线接上了,试了下,没问题。
下一步解决硬件限位开关问题,再就是Z轴的霍尔限位要改,因为现在一体驱动板的限位输入比较奇怪。

网友:
建议别用木材.木材吸热

用亚克力

网友D(2013-03-24):
木工盒子做的不错啊,也是雕刻机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木工盒子做的不错啊,也是雕刻机做的?
盒子是两个宜家淘的相框做的

网友F:
驱动用集成的不咋地,行能不好,用过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