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炸机就不会调机!今天MINI CP原电C05M无刷竟然悬停4分50秒!

楼主(2012-05-22):
前天惨炸机,也让我会调试了。
今天MINI CP原电竟然悬停4分50秒!我呆了!不过没带头罩
聪少的400电池,悬停8分半!
不知是不是头罩的原因,或许是炸惨了,调好螺距的原因

而且两个舵机还是扫齿了的状态

之前原电只有3分半,400电池只有6分半!

尼玛,炸机炸的调螺距轻车熟路了

网友A:
同样的油门,螺距比之前高了,自然省电了。

楼主:
求教螺距调多少好啊?

网友:
C05较肉浪费时间

网友:
低油门高螺距,,转速上不去,电流升高,热量会很大

楼主:
还是油门高点螺距低省电啊?

网友B:
调机好坏不是以飞行时间长短作为标准的,你将螺距调大转速调低,六通机变成四通机那么飞,自然飞行时间会延长。

网友:
还是高转速小螺距比较省电

网友:
聪少的400电池,悬停8分半!

楼主:
楼上的,我也是聪少电池无刷悬停8分半

楼主:
尼玛,炸机炸的调螺距轻车熟路了

网友:
高手都是被炸出来滴

网友C:
我的上次悬停1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上次悬停13分钟

牛啊!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上次悬停13分钟

看了你的主题,丫的估计是模拟器都没碰过新手,比我早入魔而已,估计是悬停个F45锤子机13分钟吧?
这里说的是MINI CP的续航能力,别乱说显摆了。俺比你后入魔,要虚心才可以进步。
兄弟,玩好你的固朗450吧,到那时给我介绍经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油门,螺距比之前高了,自然省电了。
\

有刷在負荷下, 高轉比低轉省電.在無負載下 也是最高轉最省電,這跟磁流變相等阻抗有關,不作解釋了
螺距大一定比螺距小費電, 事源有人說 那個什麼 super fp 就是 mini-cp 簡化版, 我又試一下把pitch 設成 10度直線..用油門來飛
結果馬違發高燒, 沒力又費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机好坏不是以飞行时间长短作为标准的,你将螺距调大转速调低,六通机变成四通机那么飞,自然飞行时间会延长。

這根用槳及 齒比很大關係, 強磁電機本來就費電, fp 槳最大效能是攻角. 而用cp 槳作fp 機來飛真是浪費效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有刷在負荷下, 高轉比低轉省電.在無負載下 也是最高轉最省電,這跟磁流變相等阻抗有關,不作解釋了
螺距大一定比螺距小費電, 事源有人說 那個什麼 super fp 就是 mini-cp 簡化版, 我又試一下把pitch 設成 10度直 ...

俺改了无刷啊
anan 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