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氩弧焊机能要吗?

楼主(2012-05-22):
今天看到一款二手的氩气机200A的,500大米,外观觉得还可以,叫来老板,问能不能试试机子,老板说行,接上焊枪,气管调好气流,发现每次点焊把开关时就能听到呼呼的出气声,然后越来越小最后听不见了,再把氩气的流量调到第二格时焊东西,焊枪发出吱吱的火苗声,我就问老板怎么会那么响的?他说正常呀 ,当时怀凝是里面的电磁阀坏了,所以没买,特地到坛里问下高人,这样的氩焊机是不是下常的,能收吗?

网友:
晕500块的二用机也能用,早知就买500块的,反正买1K2的一样也焊不好

网友:
我上次也买了个。。。也是500.。。还在保修

网友:
我上次也买了个。。。也是500.。。还在保修
总的说还行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500块可以入新的了……
反正我知道700块这样,能入全新的二用机了……

全新的二用机700块质量不太好的吧?我以前买过一部锐龙的二用机要1200元

网友A:
好像500块可以入新的了……
反正我知道700块这样,能入全新的二用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的机子发出虚虚声时电流调多大了?我刚才忘了说我当时把电流调到120A

网友:
这么猛不正常  通常也就是虚虚声   随便我俺玩 买个小的新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高压引弧的声音吧 都有。 至于那个气  正常的都晚关。时间太长就不正常了 通常可调 我的最长10几秒才关闭  为了保护焊接点和 下次再起焊的时候有足够的气体保护/因此有延迟正常

请问
那种声音是,焊枪起弧后,可能是氩气流量大(但只有二格的流量也不大吧)吹电弧吹得“呼呼”作响,也正常吗?我以前看别人用氩弧焊,焊东西时都是机在响的呢,谢谢

网友B:
那是高压引弧的声音吧 都有。 至于那个气  正常的都晚关。时间太长就不正常了 通常可调 我的最长10几秒才关闭  为了保护焊接点和 下次再起焊的时候有足够的气体保护/因此有延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