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玩过这个艇,我准备上这个艇能否给点意见

楼主(2012-05-22):
哪位前辈玩过这个艇,我准备上这个艇能否给点意见

网友:
玩还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整条快的

网友:
不知道你这条是油的还是电的,真船是很快变成模型后就:loveliness: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不知这配置能有多快,前辈们有没有这个价位更好玩,更快的推荐一下,1000-1300左右

*无刷马达无需保养,功率更高
*船体设计源于P1竞技船
*V型船体设计,船模速度更快,转弯更为灵活。
*由CNC机床制造的高质量铝合金尾舵更为耐用、操作更灵敏。
*经喷漆处理高质量玻璃纤维船体及船盖
*传统木制船架

*4MM软/硬组合轴,另传动效率更高哦。
*最新特色的一体化高仿真船转向中置吸水舵,另船的控制更自如。
规格:
长.................700mm
宽.................250mm
高.................200mm
无刷电机............2185KV 2848内转子无刷电机
无刷电调............50A带水冷无刷电调
船身材料: 玻璃钎维FRP
遥控设备.....2通道(另购)
电池建议....11.1V 2200~4500mAH lipo电池(另购)
包装尺寸:75x 31x 20 cm

网友:
A5 不错。主要看你是不是要成品

网友:
去自由空间哪里配一条65CMO吧!在你的价位里可以先玩起来,有经验了以后换好的

网友:
*无刷马达无需保养,功率更高

网友:
65cm的O艇是个不错的选择,价位几百到几千不等

网友:
不知道你是住哪里的?上海的公园内经常有人玩这款F1,速度还行,挺吸引人的,但是成品价格偏贵,还不如整条成品CAT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