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XG8开控后马达,舵机毫无反应

楼主(2012-05-22):
各位前辈小弟的YT450sport v2一路按照说明书组装,现到了调试舵机步骤,按照说明书上的连接方法,将电调连到接收油门通道上,其他舵机接到相应通道,然后打开遥控后接通电调电源,电调发出滴滴两声后,再操作遥控却一点反应也没有,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小弟是第一次组装飞机,第一次调试电子设备,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万分感谢!忘记说了,我用的是JR XG8的控。

网友:
电调没有初始化 ,将油门推到最大位置 听到响声后再拉到最低位置。然后再试试看

网友:
控和接收没对频吧

网友:
應該是接收機沒有對頻的原因。具體方法請參閱JR XG8的使用說明書。

网友:
接收机没有和发射机对频,请参考遥控器说明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现在明白了是因为没有对频。。但是我看视频里对频的时候接收机插上电调然后通上电源后应该会亮绿色的灯,我的那个通上电之后只是电调滴滴响了两声,接收机不亮,是不是还是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现在明白了是因为没有对频。。但是我看视频里对频的时候接收机插上电调然后通上电源后应该会亮绿色的灯,我的那个通上电之后只是电调滴滴响了两声,接收机不亮,是不是还是不对?

完成对频的接收机,在发射机打开,接收机通电,RG831接收机上的指示灯和卫星接收机的指示灯会同时恒亮(蓝色)

网友(2012-07-21):
灯不亮肯定是没对频,对频在说明书里不是很详细,把对频线插到接收机的对频插口(横着的BING口),打开遥控器找到BIND菜单,进入后按压滚轮,遥控器进入对频状态,然后迅速把电调的输出插头插入接收机任意一个插口(电调要接好电,注意正负极不要反向,可以提前先试插一下),几秒钟对频结束,先拔下接收机电源,再拔下对频线,重启遥控器,再插上接收机电源,这时接收机电源是蓝色灯常亮,插入一个舵机试一下,应该就OK了。

网友:
还有一点要注意,卫星接收器要与831联好再对频。

网友:
大概没有对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