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改混控电调推荐

楼主(2012-05-22):
新入恒99a金属版,想大改内部。本人小白菜一枚,望大家出手相助,求手感好操控细腻的。
尤其极低速的表现对我来说相当重要。

拜托,拜托

网友:
胖胖的包包

楼主:
啥胖胖啥包包啊??
可否不说黑话,小白看不懂啊。

网友:
胖胖的包包就是md35,论坛名人啊

网友:
搜:坦克电调板

楼主:
谢谢推荐,我也关注了这款MD35,不知道手感如何
我去直接问问卖家吧

楼主:
卖家老不在线。
再多嘴问问,极低速的表现如何,转向、信地回旋的速度控制起来线性好不好。

网友:
看381的坦克表现不错。

网友A:
低速还不错,不过这两年,手里几台坦克都没用原装波箱,所以实际出来的效果也不清楚,要极低速效果好,改385电机吧,但是最高速就很慢

网友:
谢谢推荐,我也关注了这款MD35,不知道手感如何

楼主:
俺已经买了,就等发货了,到时候来个评测。
最高速到时候试试看,按比例换算应该控制在5公里每小时,那也就是正常步行的速度。
超过这个就太玩具了,成赛车了。

如果实在不行,就得考虑做变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还不错,不过这两年,手里几台坦克都没用原装波箱,所以实际出来的效果也不清楚,要极低速效果好,改385电机吧,但是最高速就很慢

可否说说用得是哪家的波箱,哪里有卖?

楼主:
而且按照比例计算,整车应该在15公斤左右。
不知道这个电调能否拖得动这么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按照比例计算,整车应该在15公斤左右。
不知道这个电调能否拖得动这么重。

按照比例应该是12KG,不是15KG,99只有51吨重,原车加金属升级5KG都不到,就那薄薄的塑料底盘,建议你还是8KG以下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说说用得是哪家的波箱,哪里有卖?

没得卖.自己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比例应该是12KG,不是15KG,99只有51吨重,原车加金属升级5KG都不到,就那薄薄的塑料底盘,建议你还是8KG以下为好

谢谢,我还以为是60吨呢呵呵。
目标配重到10公斤,就怕到时候没那么多空间放铁块配重。

网友:
看来都是考证派啊 ,连分量也算进去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