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行器的飞控.

楼主(2012-05-22):
我新手。有直机跟固定翼经验。现准备弄个6轴飞飞,以后转入
FPV
(6轴相对4轴更稳是吧?)多轴飞行器的飞控应该很重要吧。就象直机的
陀螺仪
一样。我潜水两天,就看到这几个飞控。大家说说哪个好一些。有多大区别?
KK飞控
FF飞控
玉兔飞控
不知道还有其它什么不。好象兔子的比较不错。用的人比较多是吧。还有
云台
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之前我看到个视频,一模友把四轴扔出去,一加油,就自动平衡了。这个也是飞控的自动平衡吧。我就是想要个稳点的。拍出来的DV才有观赏性

网友A:
标题
上悟空了吧,那此飞控航拍不了的,玩玩还行

楼主:
LS说什么飞控玩不了航拍?

网友A:
标题
楼主说要稳的,拍出来有欣赏性的,那些飞控都不适合航拍。上零度或大疆的飞控。
沒别的意思,把狗或卡片机挂在上面玩玩还是不错的,但是用来和有欣赏的航拍相提并论,那可能个人定位审美不同,可以当我没说过。
当然如果飞手技术好的,KK一样通杀。

网友B:
我飞兔子现在都手抛推油!!!楼主有钱就上上面说的,我们这些P民只能玩玩了!

网友A:
标题
Ls的控我也有,还有xA的,我-样是p平民,高端的买不起。之所以没提兔子,不想被说成推手。
还有楼主是想航拍,不是手抛手接!!能手抛的不只兔子,FF一样可以。

网友C:
当然如果飞手技术好的,KK一样通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