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esky lama v4刷锅求助 已解决

楼主(2012-05-23):
刷锅,公转,顺时针。 因为原装的A轴旋翼头炸坏更换了金属旋翼头及A轴 AB轴拆下来,用工具显微镜量是否弯曲。A轴从根部(齿轮)到头0.18mm的差距。B轴0.2mm. 调过平衡杆,没有双桨。 上电,低速轴呈V字形。高速,油门打到一半,V形消失。 请教什么问题,如何调整。 有人说是轴承问题。如果不想换轴承,是否有办法解决?
是金属旋翼头的原因,换回原来的塑料件就好了。

网友A:
一步一步排除振动
先排除主轴弯曲引起的
在一点一点把旋翼头的零件装上测试
都没有振动,就不会刷锅了

网友B:
如果轴没弯,就是轴承

楼主:
是金属旋翼头的原因,换回原来的塑料件就好了。

网友B:
山寨金属件的精度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