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45,伟力911,大伟力(飞轮059)的感受,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楼主(2012-05-23):
直接入主题。希望对打算购这三种机型的朋友有所帮助!

优点:

美嘉欣F45:JJ比较大且外观大气,2.4G遥控液晶显示(左右手模式快速切换)

伟力911:JJ较小但五脏俱全,易操作,飞行场地不限!抗风性很强。。

飞轮059:JJ体型中等外观还可以,且还算耐炸,一键加速抗风性不错!

不足:

美嘉欣F45:主电机和尾电机在使用一段时间或有几率的炸的情况下会报废掉。

伟力911:尾电机线暴露在外,有几率的炸会造成断线!还有起落架上连接的线!再者911主板很容易出现问题。。。看人品,不过据销售911的朋友说,是质量问题。。。

飞轮059:遥控特别难用,太玩具,原装电池太小,飞不了多久!

以上观点都是我在使用中体会到的!!!

如有问题请跟帖。能回答的我会告诉大家!发此贴只是给大家一个这几款飞机的认识!少花冤枉钱。。。广告再响亮不如亲身实践感受来的真实!

楼主:
仅娱乐的建议大家首选911,钱充裕一些的可以上F45!

个人感觉飞轮059可以直接无视!价格相差不多。。。

网友:
这些飞机里面只飞过911,很耐炸,也很便宜,入门很不错。

感谢lz分享飞行感受。

网友:
911的主板的确有问题啊,我的晶振已经挂了,目测还有其他人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A:
美嘉欣F45,伟力911,大伟力(飞轮059)的感受

我是最早期买的V911,应是第一批次的。

可能是我比较小心维护和少大炸,v911至今只
换过一支连杆和上月更换一颗主电机(只是铜齿磨损了)。
壳罩裂了但仍可用。
其他所有零件包括主板、脚架和尾电机全都没问题,
也没修理过。

反而是FX-059(240元买的)玩了不足十次,只有小炸下,
便坏了陀螺。是RP问题了。

我也借朋友的F45玩过。
F45漂亮、优点很多,现减价了也算便宜(但部份配件难买)。
F45对新手来说是太大了,在家里玩有危险性。
在户外飞时抗风能力没有期望的好。

陈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最早期买的V911,应是第一批次的。

可能是我比较小心维护和少大炸,v911至今只
换过一支连杆和上月更换一颗主电机(只是铜齿磨损了)。
壳罩裂了但仍可用。
其他所有零件包括主板、脚架和尾电机全都没问题, ...

老前辈,你应该向六通进军了。俺玩了一星期911就入手六通了。难度是大些,但远远比911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前辈,你应该向六通进军了。俺玩了一星期911就入手六通了。难度是大些,但远远比911好玩。

复 limingbo99 兄:

每人爱好不同。
我主玩油大脚和固定翼。
对MCPX有兴趣,等无刷版。

陈伯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想入个大伟力,一直玩三通半的双浆,没玩过单浆,因为看中这个机价钱便宜,炸机成本低,就是想室外飞。请玩过这个机的老前辈给点建议,讲讲这款机总体怎么样,小弟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入个大伟力,一直玩三通半的双浆,没玩过单浆,因为看中这个机价钱便宜,炸机成本低,就是想室外飞。请玩过这个机的老前辈给点建议,讲讲这款机总体怎么样,小弟在此万分感谢!

复 ayong927 兄:

(1)  FX-059这中型四通机漂亮、好飞、易飞、稳、
      更很耐炸,配件很齐全和便宜易买。
      户外2级风内可爽飞,再大风就要点技术了。
      盒内附的倒飞用B桨你暂时不宜用。

(2)  购买时另买配件(应够一年用):
      (a)  原装电两块。
      (b)  主、尾桨各一。
      (c)  主电机、尾电机连齿轮组各一。
      (b)  平衡杆一支、连杆一套。
      如不想首次投入太多的,以上可以暂时全不买。

(3)  如买了备用电,可先剪断绑电的索带,改贴魔术带
      方便换电。

这飞机动力不少,会有危险性。在草地上飞基本炸机不会坏。
另外F45现已大幅减价,也是不错的选择,只是不及FX-059抗风。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C:
标题

引用 网友A:

复 ayong927 兄:

(1)  这中型四通机漂亮、好飞、易飞、稳、更很耐炸,
      配件很齐全和便宜易买。
      户外2级风内可爽飞,再大风就要点技术了。
      盒内附的倒飞用B桨你暂时不宜用。

(2)  购 ...

f45也是考虑中,潜水中只是听闻一些玩F45的模友说电机发热严重,极易坏,不知道是产品本身的缺 陷或是使用不当造成。在此愿闻陈伯等前辈分析此机综合详情,以解心中的迷惑,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45也是考虑中,潜水中只是听闻一些玩F45的模友说电机发热严重,极易坏,不知道是产品本身的缺 陷或是使用不当造成。在此愿闻陈伯等前辈分析此机综合详情,以解心中的迷惑,谢谢!

再复 ayong927 兄:

我刚才再搜一次,现在F45只卖315,而配件也齐全了。

380有刷主电机,只要不过热,寿命也不应太短的。
每次飞过后让电机先冷却便行。
主电机升级无刷也简单,把无刷电调直接插上主板便可。

但你要注意:
(1)  F45太大了,不宜新手在家里飞。
(2)  不够抗风,室外只宜微风飞。

陈伯

网友C:
标题

引用 网友A:

再复 ayong927 兄:

我刚才再搜一次,现在F45只卖315,而配件也齐全了。

380有刷主电机,只要不过热,寿命也不应太短的。
每次飞过后让电机先冷却便行。
主电机升级无刷也简单,把无刷电调直接插上主板便 ...

谢谢陈伯,不再纠结了,就大伟了,已下单了,再问问这机用哪款电池好,因为听说原电不给力,我没多买,店家那里没别的好电,想另找,还请陈伯推荐一下,电池还有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陈伯,不再纠结了,就大伟了,已下单了,再问问这机用哪款电池好,因为听说原电不给力,我没多买,店家那里没别的好电,想另找,还请陈伯推荐一下,电池还有电机

复 ayong927 兄:

电池:
(1)  Flower、Ace、King Max、Win Max 中的7.4V 800至1000mah
         也可用,要换插头配合直机。另买简易充电器。
(2)  直机电池仓要先剪掉索带、改用魔术贴固定,要调重心。
(3)  较大锂电可飞较久,但小心勿令电机过热老化。
(4)  怕麻烦的可选25元的原厂电,较耐用、过放也不会大肚子。

电机:
原厂电机已够用。坏了更换也很便宜。不宜改无刷电机。

平衡杆:
暴飞或大炸易丢脱。宜在中 央两边包上红色热缩管以便寻找。
多买一支备用。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 ayong927 兄:

电池:
(1)  Flower、Ace、King Max、Win Max 中的7.4V 800至1000mah
         也可用,要换插头配合直机。另买简易充电器。
(2)  直机电池仓要先剪掉索带、改用魔术贴固定,要调重心。
...

易损件都已各备一份,现在只是电机电池没买,无刷电机就不去想了,只是考虑到尾电机好像更易坏,所以想备多一两个比原厂好点的,

网友(2012-06-26):
尾翼我都坏了2个了

网友:
F45太重,电机符合太重,我连续挂了三个主电机,还有,抗风性不怎么样

网友(2013-05-25):
我的是砍价355包邮的F45.你们多少钱买的,想换个V912不知最低要什么价钱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727871291.24.CxZcrs&id=20364047004

网友:
F45广东省内包邮只要355块只限两天了入群美嘉欣全系列福利群235991505.

网友:
V911抗风能力比V912,913要好,原因就在于911在控制各种动作时浆面有调整(像6通机一样),而912前后有动作左右没动作,这也是造成他不抗风的原因,也就是有的人说的打陀反应迟钝。

网友:
911最大优点必须是耐操啊~~~

网友D:
我的FX059才几个月就坏了晶体,故障现象是主板状态为一直闪,换了相同的晶体就好了,我都找不到那个一样大小的小晶体,直接在旧电路板上拆了一个大的装上去,呵呵。另外晶体是用的12M的,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FX059才几个月就坏了晶体,故障现象是主板状态为一直闪,换了相同的晶体就好了,我都找不到那个一样大小 ...

听说此机最抗风是不是?在同等大小的机机里,和F46,V912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听说此机最抗风是不是?在同等大小的机机里,和F46,V912比。

是的,抗风性相对来说确实很不错,很稳,时间长了注意主板有没有松动,或是主板那里会不会振动太大,都会影响飞行稳定,严重时引发抖舵,另外我的机机偶尔会出现失控,就是突然就摔下来了,后面的摔机都是这样造成的。看了很多帖子说F45也有这毛病。所以现在不敢在河上飞,怕失控。每次高飞失控,中板必坏,所有的力都在中间那块板上,就是上接收板那块。。

网友:
偶尔会失控?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我多害怕!是不是你飞的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抗风性相对来说确实很不错,很稳,时间长了注意主板有没有松动,或是主板那里会不会振动太大,都会 ...

呼叫!失控是因为飞的太高吗?

网友F:
关于突然失控问题,很是困扰!初步分析是由于有刷电机的火花干扰引起信号阻塞所致.解决的办法是检查灭火花电容是否脱焊,还可以再并联外加电容以加强,最彻底的办法是电机和驱动管与接收的其它部份分开供电.有刷电机的火花干扰总是存在的,有的大有的小些,而无刷电机就没有火花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于突然失控问题,很是困扰!初步分析是由于有刷电机的火花干扰引起信号阻塞所致.解决的办法是检查灭火花电容 ...

把它的接收电线接长一点行不行?

网友F:
接收天线长度为波长的1/4,不可随意延长。

网友D:
也不行,入门级的悲伤吧,应该是电路板设计的问题,都存在随机失控的问题,有可能好多天没事,有可能一天就失几次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行,入门级的悲伤吧,应该是电路板设计的问题,都存在随机失控的问题,有可能好多天没事,有可能一天就 ...

换好一点的电机可能会好许多:好的电机火花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收天线长度为波长的1/4,不可随意延长。

是这样的吗?我的小911正好天线断了也掉了,正准备接呢,看来不能乱接长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