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的美显示器里面集成录像卡。。有教程,有图,,

楼主(2012-05-23):
忘记在哪里看到过说佳的美8006的显示器可以把地面录像“集成”在里面,说什么拆了放大器部分。于是果断拿朋友的开刀,开始折腾,,最终成功,上点过程图跟简要说明。。。。
简要步骤:
1、拆开显示器,把放大器取下来。拆开显示器,拆下主板,找到放大器针脚。可以明显看到主板上有两片铁片是固定放大器的,(跟放大器连在一起的)两片固定片中间还有5到6个针脚上锡了的,(具体忘记了,又忘记拍照片),把上边的锡全部弄掉就可以把放大器取下来了。
2、引出显示器视频信号输入线。找到显示器的视频信号输入线。就是黄色那个控,两根线(注意:这里说的是显示器的视频输入线,,是插到录像的视频输出那里的,别搞混了,)
3、(可改可不改)把录像的视频输出线也引到显示器的其中一个孔上面。要是想吧图传输出信号线(录像输入线)都集成的话就把显示器的其中一个闲置的插口要与主板断开。然后引线出来。但是这个有风险,不太懂的话慎重改造,(我没改)
4、固定录像卡。用双面泡沫棉垫底粘紧,注意要给录像散热片部分留点位置。。
5、显示器后面散热孔处开孔,在显示器背面右上角开始往左量5CM。把5CM的散热孔都剪掉。。方便安装。。。

楼主:
由于图片太大,所以等下转格式以后再上传

网友:
我的也是佳的美8006 等候上图

网友:
 等上图呀 有录像卡怎么录制啊 还要有内存的吧?

楼主:
上图,只有一部分,意思意思,忙着改,没照全。。。

楼主:
哈哈,感觉改得挺成功的

网友:
我的也是佳的美8006

网友A:
 几米,技术有长进啊!
解释下。多少米,技术有长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米,技术有长进啊!
这位兄台你是问我多少米买的还是以为我在为几米做广告呢?要是前者。330,要是后者。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显示器跟录像卡都不是在几米那买的,哈哈

网友B:
楼猪和几米是双包胎

网友C:
效果拔群!!!我也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猪和几米是双包胎
是就好了,那我就免费用几米店的东西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拔群!!!我也这么做
共鸣啊,,,哈哈

网友:
这种采集卡哪里有卖啊? 求购

楼主:
飞翔FPV店,几米那个店都又卖,

网友:
这种采集卡效果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希望越来越多这种帖子

网友D:
打死我也不会把我的显示器如此改掉!太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死我也不会把我的显示器如此改掉!太难看了!
哈哈,各人有个人的需求,我喜欢实用性的,集成后,架设备的时候就好架很多了

网友:
太强悍了 真想自己也搞一个啊

网友:
有没有内置接收机  效果好点的

网友E:
采集卡的效果一般般,有时录像后半段全是花的,巳经用了原装高速卡,还是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集卡的效果一般般,有时录像后半段全是花的,巳经用了原装高速卡,还是同样问题
这个我也遇到过,应该是图传供电不足的原因,我试过一次地面公用电源。(图传和显示器),到最后电池电压只有10.6V,显示器跟图传都能正常工作,但是效果差,录出来的录像后半段也是全花屏,我估计是供电不足的原因

网友:
看图 应该是拆了高频头 不是放大器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共享精神,不过根据楼主做法,偶尔会有干扰 ,直接按输入输出接法出来无干扰,并加接电源开关,可以不用录像机时直接收看视频,另外高频头其实可以不拆,

网友:
2、引出显示器视频信号输入线。找到显示器的视频信号输入线。就是黄色那个控,两根线(注意:这里说的是显示器的视频输入线,,是插到录像的视频输出那里的,别搞混了,)~~~~~~~~这个不太明白

网友(2012-07-05):
标题

佳的美电流400毫安你怎么解决供电的?1安供电会烧机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独立供电的一方面解决不同电压问题,另一方面独立供电防止干扰

网友(2013-02-26):
录像卡弄点保护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