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玉兔飞控的四轴如何调整?

楼主(2012-05-23):
软件基本设置没变动 只是改为十字模式
由于买的只有超声波定高没装
电源检测暂时没装
装好后试飞 启动 水平校准没问题
但是问题出现了
四个
电机
似乎 形成的推力不一样大 飞行器老是 歪向一边
(浆应该没装反,风都是向下的且有字的一面朝上)
怎么办 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那天摆弄了很久还是不行 最后强制飞了下
结果悲剧了
..........

网友A:
如果能确定四支桨的选装方向没问题
1、检查一下油门行程设定,油门行程不一致的话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2、检查电机或桨的安装是否全部水平,有倾斜的话就不行
3、地面效应影响、找一个空旷的草地大油门起飞试试看,也许到一定高度就会好,这个是不大推荐的
我是入道不久,请其他大侠指教

网友B:
图片发上来,估计浆反

网友C:
新装机必做三件事(刷新固件只做23):1设置油门行程;2做水平校准;3做罗盘校准(无扩展板不做)

网友C:
QQ群里的公告你没看到?

网友D:
既然你X能飞,十字应该也没问题,你只要做二件事,
1、软件里 多轴模式选 “4. QUADP”,
2、兔子逆时针转45度安装,
一根线也用不着拨,校准后肯定没问题。

网友E:
估计是飞行模式没选对,我的X型开始选十字模式,起飞翻过来了,后来选X模式,才正常。

网友F(2012-11-20):
准备入手,正在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