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的飞控起飞 会翻怎么办

楼主(2012-05-23):
就是有点偏 ()浆应该没错风向下吹的 有字的一面向上

网友A:
认真 仔细阅读说明书 然后再提问 这里不是幼儿园

网友B:
电调的接线是否按说明书的插好?
电调线插错起飞就会翻

网友C:
检查是否正反桨的位置安装错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你最好一个电机一个电机的试
字朝上?电机转向呢?
飞控模式选好没有?
电机顺序?接线是否正确?
估计又是没有好好看说明书的
记住!正常以后还有桨要做平衡 这样你的飞行器才稳定
还是那句话 7分调试 3分飞行 祝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 似乎是桨的平衡没调好 机架问题 有点偏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