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K-7XII 螺距设置 、、、、、、、、、、、、、

楼主(2012-05-23):
请教老鸟 KDS K-7XII 里面设置螺距,PIT的3D螺距设置值是0-100.请问负螺距怎样设置啊??50就代表0度???50以下是负螺距???以上是正螺距??

网友A:
你如果中立点是油门50%,螺距为0,那么50以下就是负螺距,50以上就是正螺距。

楼主:
已经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