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改控,玩mcpx,请教用过的兄弟!

楼主(2012-05-23):
目前看到有说可以用  DX4E的电路板飞梦V3  futaba用2.4G高频头和 futaba方口教练线口,改装一下可以让t8fg玩mcpx,费用基本在500左右,想问一下这样改装的合算吗?改装后使用上是不是和原装的感觉一样,或是差不多?这个高频头是用方口,外接,有后遗症吗?有无失控危险?请改过的大侠帮忙指教!万万感谢!

网友:
500元?200搞掂

网友:
材料加邮费230,当然不及人工费了……基本没啥风险

楼主:
那就说,可以,是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论坛里面 铜河 老大那里买刷写了程序的飞梦模块,然后再买一个DX4e的控拆出高频头,嫁接到飞梦模块,然后制作外接的飞梦模块供电电路,再从教练口取得PPM信号接入飞梦模块。这样算下来230块不够,还得加上外置供电模块的费用。挺折腾的

网友:
完全够了,不需要外置供电模块。简单改一下就可从控中取电。

网友A:
我用这个:
http://www.horizonhobby.com/prod ... compatible-SPMMSMZ7

和12FG一起玩mcpx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个:
http://www.horizonhobby.com/products/dsm2-airmod-with-ar7000-fut-compatible-SPMMSMZ7

和12FG一起玩mcpx :)

 我也有1个,但怕高频头和模拟囗插插拔拔,时间久了会出问题,

所以还是搞了个外挂的长期挂着,保证可靠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1个,但怕高频头和模拟囗插插拔拔,时间久了会出问题,

所以还是搞了个外挂的长期挂着,保证可靠性。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1051334&noupdate=yes

国内能买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内能买到吗?

当然有,但不便宜。

我的是二手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1个,但怕高频头和模拟囗插插拔拔,时间久了会出问题,

所以还是搞了个外挂的长期挂着,保证可靠性。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1051334&noupdate=yes

这个直接可以用吗?兄弟,要是能用,那什么都是ok啦!确定?确定?多少米?

楼主:
没有改过的兄弟出来说话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怎么个外挂法?具体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直接可以用吗?兄弟,要是能用,那什么都是ok啦!确定?确定?多少米?

Spektrum为Futaba做的,怎麽会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外挂法?具体说说?

 不用改控,只插模拟囗就能用。

打开原控的电源就用F的原配接收,只打开外挂高频头就用DSM2接收,一控两用,大小通吃!

楼主:
稳定吗?ls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稳定吗?ls谢谢

 一堆人在用,还没听见谁有问题。

高频头是拆原装Spektrum的,整块板是长期贴在控的背後,不用插插拔拔,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