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船用电机t数问题

楼主(2012-05-23):
t是极的意思?3.5t那0.5t是什么意思呢?最低2t电机么...一般的内转电机转子究竟有多少个磁极。大家说说,先谢了

网友A:
T一般是线圈数的意思,至于圈数怎么表达没有个标准,不同电机各标各的,比如每相有2槽,一槽绕4圈,另一槽绕3圈,这个电机就可以表示为3.5t也可以表示为7t.内转电机有2极4极6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T一般是线圈数的意思,至于圈数怎么表达没有个标准,不同电机各标各的,比如每相有2槽,一槽绕4圈,另一槽绕3圈,这个电机就可以表示为3.5t也可以表示为7t.内转电机有2极4极6极
原来5.5t是这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