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手报道,另外请教一下450问题

楼主(2012-05-23):
首先肺顶牛主,然后问一些新手的问题,因为本人之前没玩过模型,也对机械知识不太了解.故想请

问老鸟解释几个术语;"螺距" "桨距" "双桨""锁尾" 另外还有个问题 JJ本身是不是接收器和陀

螺仪都要充电,如果是的话,是需要取下充吗?因是新手,过几天YT450 sport就回来了,要抓紧补习

一下硬件和术语的知识.
另外帮我看看我现在的配置还缺少哪些;

YT450 sport套机
WFTO7控+接收机(带模拟器)
花牌3S1P 2200电池
电量显示器
B6AC平衡充
(弱弱问下套机里面带有电调的吧)

网友A:
螺距桨距我是给你解释不了了,自己百度去他什么都知道。
至于双桨很简单,说白了就是悬疑转起来你会看到是双层的。原因有几种:1,桨静不平衡,就是俩不一样重,2、桨动不平衡,将中心不在同一个旋转半径内。3,桨夹拉杆不一样长,导致情况两个桨的迎角不一样,两个桨升力不一样肯定是一高一低的,转起来就是双桨。
锁尾,直升机的尾巴因为平衡大桨转矩按理说就会反方向旋转的,尾桨施加个反力才能让尾巴不转,但是你要施加的反力要随时随着大桨的转矩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想办法让尾巴的反力自动随着大桨转矩变化而变化,并且使尾巴能随时固定在自己想要的方位上而不乱转动就是锁尾了,只要你不控制,它就不会动。锁尾陀螺仪就是干这个活,要不然尾巴乱转是很难控制住模型的。早先的陀螺没有锁尾功能的,虽然使尾巴老实很多,不会乱转但为伴还会会慢慢的漂,需要设置尾巴跟轴混控,和随时人工修正。现在的都是锁尾陀螺,他能记忆你让尾巴停留的位置,并保持住那个方位不动,让你控制起飞机来更加轻松许多。
陀螺、接收什么的不需要充电的,本身都不带电池的。他们的电一般都是通过电调上的BEC电路变压后供到各个用电的设备上的。所以说,对于你的450级别的飞机,只要接线正确,只要把那一块动力电池充好插飞机上就可以去准备炸鸡了。
至于大电鸡和油机,电子设备单独有块电池供电,一块电池,所有机载电子设备搞定。

套机有电调的。你该准备些配件,如大桨、主轴、横轴、尾桨什么的,既然是新手,基本都是秒炸,不是秒炸也是分炸,总之很快会炸。不管你模拟器练多牛逼都会炸的。所以好好练模拟器吧,至少能让你不秒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距桨距我是给你解释不了了,自己百度去他什么都知道。
至于双桨很简单,说白了就是悬疑转起来你会看到是双层的。原因有几种:1,桨静不平衡,就是俩不一样重,2、桨动不平衡,将中心不在同一个旋转半径内。3,桨夹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感谢一下,指导的很中肯,很透彻!其实术语与其他词连再一起,我也大概明白是怎么个意思,就是想确认一下自己想的对不对  其实零件也都有买的,好多不太重要的东西没写上去..至于炸鸡其实有好多种情况,环境和技术不是说克服就能克服的,但起码要要求自己不大意就行.今天也看了好多炸鸡的帖子,炸鸡事小,伤人事大.所以刚开始会严谨,保守点的.现在就是等着JJ回来好好研究下硬件和电子设备了.
  最后再次感谢!

网友:
楼主怎么没买工具啊,工具很多,在坛子里搜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控和电池送了个球头钳了,其他的工具 家里能找到

网友:
玩直机走的路还长,飞机来就知道了。

网友:
摸路漫漫啊。。。。。。。。

网友:
入魔一是兴趣,二是坚持。我也是新手,四面刚差不多,可以乱飞飞,3d根本不会的。咱们共同努力

网友:
螺距桨距我是给你解释不了了,自己百度去他什么都知道。

网友:
JJ调好是关键,慢给油,快离地的瞬间打右舵,果断推油一格就能顺利起飞,不会秒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