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两个零件

楼主(2012-05-23):
图画的不规范,但零件结构简单,各位大侠对付看看吧。(二图的铁板,侧面需要做一个凹槽)

材质为铝合金,工厂出料,各订做50个,请问各需要多少钱一个。
零件不大,精度要求不高,虽然用量不大,但需要长期订货,所以想自己加工。
我应该购买哪种机床呢?车床?铣床?雕刻机?
请诸位大侠指点啊,小弟这里先谢过了。:loveliness:

第三个零件也是铝的,厚度10,估计材料就会很贵了吧。。。请问加工费是多少

网友A:
第一件用车床,和钻床,第二件用钻床,:loveliness: 直径22孔过铰刀,哪个R25用白钢做型刀,用钻床加工,钻床要买好一点的哦:loveliness:

网友:
不懂,帮顶。另外等着看楼下高手的回复。

网友:
第二个图好像不完整,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件用车床,和钻床,第二件用钻床,:loveliness: 直径22孔过铰刀,哪个R25用白钢做型刀,用钻床加工,钻床要买好一点的哦:loveliness:

哪个R25用白钢做型刀,用钻床加工,
_________
具体怎么操作呢,大侠是说把台钻当铣床用吗,侧向受力怕是不行把。。是因为加工材料软、并且加工深度浅所以,可以用台钻的吗?

网友:
你不是画了直径50吗?

网友:
一台小车和一台钻铣就搞定!

两台床子加起来1W左右就能搞定,第三张图的厚度是多少?

网友:
自己做机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