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拆了会消磁吗

楼主(2012-05-23):
转子完全拿出来,,,会消磁么?             步进电机肯定会,我拆过

网友:
没拆过,不知道伺服步进的区别

网友:
不会,就是装回去时要小心夹到手

网友A:
我拆无刷电机装回去被端盖夹住手过,这时千万别挣扎,越挣扎夹得越紧。要找螺丝批放进去翘开点端盖再抽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无刷电机装回去被端盖夹住手过,这时千万别挣扎,越挣扎夹得越紧。要找螺丝批放进去翘开点端盖再抽手出来。
说明磁力够多,没消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

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子完全拿出来,,,会消磁么?             步进电机肯定会,我拆过

一般HB型步进电机使用的永久磁铁有铝镍钴和烧结钕铁硼两种,都是装配完再充磁。用钕铁硼的转子即使从定子中抽出,也不会退磁;用铝镍钴的转子如从定子中抽出,会产生退磁现象,再装回去也不会产生原来的转矩。
钕铁硼磁铁价格高于铝镍钴,性能好,但铝镍钴温度系数小,高温下不退磁。其矫顽力小,所以轴向厚度要设计的比钕铁硼大些。
问题是,我们不拆开就不知道用的哪种磁铁。

网友:
不会的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