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6s电显的问题,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2-05-23):
最近人品实在是太差,各种闹腾,前两天偶然发现新购入的MAXPRO 6S电显有问题 就是电压测量误差大,大家请看图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A6设置的停充电压是4.19,图是刚冲完用6s测的。  这测的还不如十几块的电显.....

网友A:
电显和万用表基本没有可比性吧,一般只是外场用来看看电池用过没有而已

网友:
15B,好表啊!外壳开两孔就能改成17B,增加测量占空比与频率,再多加一片IC及部分阻容件还能测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显和万用表基本没有可比性吧,一般只是外场用来看看电池用过没有而已
同意~~~~~~~~

网友:
比10几块的还是好用多了吧。个人体会。

楼主:
标题

没说它不方便。没理解我意思,我用十几快的电显量刚充完的电池,和万用表差不多,每片4.19V。但是用6S量,每片电池3.17V,有0.02V的误差,3S总电压有0.06V误差。这0.02V看起来没什么,但是到了3.68V,电池就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电池放到3.68就鼓了?我经常用到3.3V没事啊!

网友:
LZ跟我一样,喜欢较真! 不过这个问题必须要搞明白原因,毕竟这个电显不便宜,我认为远高于成本价,如果连质量也跟不上,那就完了!

楼主:
高一倍的价格没有服务的提升,有点郁闷,谁有厂家联系方式?

网友:
从图上看,12.56V差0.04V,误差0.3%,一个能测量六路电压的80块的电显这个误差还大么?
看看15b的说明书,直流电压误差是±0.5%+3字,这个电显都没超出

网友:
其实15b的性能也一般,楼主应该上87III
如果把15b作为基准,楼主知道电显误差就好了,量完了把误差算进去就好了
 楼主没量放电时电压吧,那可不是0.0几V的差别了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我早就发现了,但是电显的数据我都是作参考用的,没过冲过放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较真

楼主:
标题

关于误差,手里的二十多块的报警电显误差也没这么大。每次读数据还要自己算,还不如使用一般电显。这种服务落差,有点不爽。

网友:
你的15B没拿去校准呢,如果差0.01V你什么感觉
只是你的报警电显和你的15B对上了,你觉得6S电显不爽而已
你多拿些电显试试,就知道6S的精度还是很可靠的了,一个很重要的温度影响你还没测呢,把报警电显和6S都冻冰箱里,然后测量同一电池,你再看看精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