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兄弟知道电磁阀里面的铁芯是什么材料的吗 ?

楼主(2012-05-23):
如题,有那位兄弟知道电磁阀里面的铁芯是什么材料的吗 ?这种材料用车刀车出来是粉状,但是通电后被线圈吸动,但断电后却没有留磁。是什么材料喃?   谢谢指教

网友A:
电工软铁

网友:
软铁,砸一个喇叭,里面的圆铁柱拆出来可以用

网友:
你这个是交流电磁铁吗?直流的如楼上所说,是软铁,交流的是硅钢片 ,你那个还能是铁基非晶?

网友:
你知道是铁芯还问

网友:
粉末冶金的产品,铁粉先压成型,再烧结,成本极低!

网友B:
这个整块的 软铁要那里买,我也想D个直流的电机

网友:
原帖由 山哥 于 2012-
5-23 20:17 发表
如题,有那位兄弟知道电磁阀里面的铁芯是什么材料的吗 ?这种材料用车刀车出来是粉状,但是通电后被线圈吸动,但断电后却没有留磁。是什么材料喃?   谢谢指教
做出口的用日本牌号L24戓环保材料L23易车铁国内的一般用a3铁和c15我们生产叫可动铁心
我厂现在还在生产油压阈的磁心全是日本厂订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整块的 软铁要那里买,我也想D个直流的电机

做电机的那叫硅钢片与磁心的不是一种材料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B:
这个整块的 软铁要那里买,我也想D个直流的电机

做电机的那叫硅钢片与磁心的不是一种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工软铁

网友:
电纯铁,DT4C吧,具体参数百度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