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那位高人可以在雲石上鑽上2mm的洞

楼主(2012-05-23):
因為工作需要. 要在地上的雲石面鑽上2mm洞,深度15mm的請問可以用那種鑽頭..謝謝

网友:
金刚钻,打玻璃的

楼主:
金刚钻,打玻璃的....好像沒有2mm的哦

网友:
金刚石磨头,雕玉的那种

网友:
如果真的没有那么小的钻头。就用普通44.先定好位置。拿卷电工胶布放中间。然后放点细沙。靠细沙磨钻。可能行。

网友:
我有直径1.8的空心钢管镀金刚石的钻头长度在130左右。

楼主:
樓上的人兄請問那裹可以買到的,用手鑽還是要架鑽床...謝謝:loveliness:

网友:
有种霸王钻头去试试

网友:
一般大理石或花崗石的地板厚度最大只有20mm
下面就是水泥了
最簡單的方法是用2mm玻璃開孔器把石頭鑽開(記得加水鑽)
對符下面的水泥就有一大堆方法了

网友:
要在地上的雲石面鑽上2mm洞,深度15mm的請問可以用那種鑽頭..謝謝

网友:
云石是什么石头?
钻孔有什么用?如果云石面积够大,建议用金属(不锈钢)材料做好需要的孔,然后在你所谓的云石上钻大孔,将金属元件嵌入。这种方法叫另辟蹊径。

楼主:
石材應該是大理石之類,钻孔的用意.(石材下水泥空殼,行人多了後度至石材爆列,希望從洞穴填入.物料可行)不用打開石材.昨天買了兩枝鋼鑽頭,已經折斷都打不到一個洞..

网友:
大理石用一般的水泥鑽頭就可以鑽了
一般要加水
否則鑽頭一下子就不行了
只是2mm的水泥鑽頭不太好找

网友:
那就没必要非要2mm的孔,再大也可以呀,干完活,云石胶之类的加颜色调和成基本一样的,谁能看出来?

网友:
批量的孔就是冲击钻了,买最小的钻头,3秒 一个洞。
装修嘛就遮丑啦,石头补个洞简单。

楼主:
多謝各位大俠幫忙..:loveliness:

网友:
2mm的玉石雕刻针 有一种专门打孔用的,电镀金刚砂的,淘宝上直接搜能搜出来,几毛钱一只

网友:
用冲击钻,普通钻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