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小邱进!450Q组装时的严重问题!

楼主(2012-05-23):
月初网购了一台450Q,散件,控和接收机是之前450SV的。组装好以后试机,发现机体逆时针旋转,调了
陀螺仪
、锁尾
舵机
都不好使。如果尾旋出问题,机体应该是顺时针转,跟大桨一个方向,但是现在却反过来了。请小邱和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如果是快速的旋转,把陀螺的正反修正调一下。。

网友B:
楼主是平衡仪款吗 我的也是450Q平衡仪款,有同样的问题,后来把控全部调回默认,全部到电脑里面设置所有参数,这样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