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陋寡闻,在线请教这电机是怎么个情况?标牌让人看不懂啊

楼主(2012-05-23):
电机是怎么个情况?标牌让人看不懂啊。
电机不是只有一种接线法吗?
还有就是输入电压
我进天买来的,打算用到0618A上去。配220V   1.5KW   0.5-1300HZ变频
电机参数详见标牌。
不知道能配套使用不?
电机需不需要重新接线?

网友:
现在是3相。也可以接220的。加个100UF的电容。

网友:
关键看接线柱,如果已经把线圈出头都预留到接线柱了,直接按三角接变频器就行了。否则要内部改接法。

网友:
和我当初情况一样,这样的电机有6出线和3出线的,如果你这个是6出线的直接改三角接法3出线的就得拆电机了打开星点在引出3根线,我当初就是自学的,自己动手学的深刻祝你成功。至于接法可以查看老帖很多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好电机  抽头的 随便接。

楼主:
哈哈,被你说中了
刚刚我看了一下,结果果然是3出线。也就是用,如果用三项的话就得拆开来改了,但是好像以前的主人也在使用,不知道他有没有已经改好了。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
这个就是0618的原装电机, 220/380通用电机  250瓦

网友A:
0618原装电机应该是6根线的,我现在就用的三角接法

网友:
一般標牌上有220v/380v的一定是六出線
只有三出線
一般人沒辦法改
這種標示法實在讓人無語

网友:
好电机  抽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618原装电机应该是6根线的,我现在就用的三角接法

电机型号和0618的一样,有的是6出线 有的3出, 3出的一般都是没引出来,打开那个盖子,揪出来就可以了,一般都是3根拧在一起,为380V接法。有的场合只有380电,一不小心接成220就出烟。所以就有这样的电机,标220/380没错,本身的绕组胚子就是220和380通用的。
反正是野路子,只作参考。没有教科书给出明确的定义

网友:
此电机接220伏时电机必须是三角型接法才有力。380伏必须是星型。否则烧毁,改时一定弄清线圈头尾。

网友:
这个就是原配电机 ,接变频直接接在三个柱头上就行了,其他都不用管

网友:
不管别的先接3相220V就行

网友:
你直接220V市电接变频直接试,肯定烧不了 有劲就安心的用着  没劲就需要改下接法   要是 接380就得悠着点

网友(2013-04-05):
才250W的,有力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