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这活可以接吗??43楼出结果!

楼主(2012-05-23):
材料黄铜。深度80.钻头2.要求打在正中间。一头直径5MM.大的11.MM

网友:
什么意思?
是想找人给你做?还是想给别人做?

网友:
那块料多少钱 ?

楼主:
那材料有1斤左右。别人要求打小洞。打穿。还不能偏心。

网友:
什么是不能偏?你的这个工艺就不规范,工件外圆都没精车还是毛皮,要想保证重复装夹精度很难呀!

网友:
工件80MM不长,打孔精度不难。但要看楼主设备了,如果量少的话就别接了1斤黄铜不便宜呀

网友:
淘宝买 抛物线深孔钻  先打孔,再用孔定位车外径等。。。不难

网友:
設備夠的話,還是可以接的
打這個孔花不了多少時間就可以賺50塊
人民幣比台幣好賺太多了

首先要知道公差是多少
一般台灣要求大多是0.02mm以內
外圓沒車,但可以利用最右邊有車過的地方打表
上車床,當然車床要對心,車床的精度要有
然後中心鑽->4mm鑽頭(儘量用鎢鋼鑽頭)鑽通孔->4.8mm銑刀把通孔找正->5mm絞刀->10mm鑽頭->10.8mm銑刀->11mm絞刀->交貨賺50塊人民幣

一般麻花鑽頭因為結構的問題
是沒精度可言的
但是鑽孔效率高
所以鑽頭一直沒被淘汰掉
鎢鋼鑽頭比高速鋼鑽頭變形小
要求高的要用鎢鋼鑽頭比較保證
先用小號鑽頭鑽過後
再用銑刀當鑽頭用
這樣孔才會正
要加上鉸刀修孔
才會萬無一失

网友A:
lz 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个人建议最好了解一下省的以后麻烦

网友:
量大可做3-5K这样,

网友:
楼上说的是,先了解是干什么的。

网友B:
有点像管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个人建议最好了解一下省的以后麻烦

过桥?

网友:
做东西千万别问是做什么的,切记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管接头

我也覺得像是變徑的管接頭
但要求同心度就有點怪了
管接頭對同心度沒要求的

試猜一下
內部裝個濾網當過濾器用
不同心的話,濾網不好固定會被沖掉

楼主:
是油管之类的。不给打偏是因为跟软管对接。11大的还不要紧。。5那头打偏一点。。。还能密封吗?

网友:
只加工费的话,我看没问题。那孔本坛高人能打的漂亮的多的是,请教一下他们即可。难度应该不大,但应该很耗时很考验耐性。

网友:
黄铜不难打,但如果是2.0的孔就算了,80深不偏个几十丝不可能的

网友:
孔的光洁度有要求吗?
先弄清楚是做什么用的,如果只是通气通水,要求出口对中的话就两头打孔,中间能连通就行,虽然麻烦些,但两头绝对可以做到对中。

网友:
换做我,我干不了。。。

网友:
PCP的气阀?

网友:
2个的孔啊,深度80,长径比40了

不好弄,钻头容易断,而且肯定会偏。

网友:
能干 不好干
一两件可以
多了 就麻烦了

网友:
最好别接!很不和谐的东西啊小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 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个人建议最好了解一下省的以后麻烦

呵呵明白人一眼就知道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过桥应该不大可能,,那个多是铝或者POM做的,,那里会用铜怎么重的。。

网友:
如果是对方提供材料,楼主可以赚一票。
如果楼主自己提供材料,肯定要陪的!这么长的黄铜毛料都超过50了(被车掉的部分也要算在内),况且,还有一个径2长80的要“同心”的孔?以那里为基准?多少算“同心”20丝?2丝?2谬?

网友:
如果是管接头,就不要紧了,两头分开钻,随便搞都能满足使用要求。反正两头的孔是正的,与螺纹也同心,就容易密封,单边40毫米,磨好了钻头,偏0.2能控制。

网友:
这个需要用到深孔钻或电火花小孔机打孔才好干,如果没有还是不干为好

网友:
钻2 的孔啊。。没设备就算了。。而且很浪费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明白人一眼就知道了哦

本人愚钝真没看出来是个啥。你这明眼人说说这到底是个啥不和谐之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恒压阀
再具体的你自己去百度看看
大小孔必须同心,是因为里面有个活塞阀杆,内壁光洁度与同心度直接影响密封件寿命和恒压精度。

网友:
这个活需要一个好一点的钻头,一次装夹,先定位打孔,然后从右向左车小头,外径,大头,一次装夹精度高些

网友:
可以做啊 算上材料也有赚的 不过就一两件就什么兴趣

网友:
好像是"秃"的气阀!

网友:
上面的朋友们如果觉得钻头可以钻出来合格的话  反省去吧

网友:
像气阀,在这大家只讨论技术,

网友:
2mm 钻头本来就细,容易弯曲。还要打那么深。不偏貌似难。

网友:
50可以做,就是量多才行....

网友:
想想也是有点难度

网友:
很有可能是气GOU的过桥.

楼主:
钱已经拿了买啤酒。

楼主:
其实是钻的孔。车床不好用。。。。也没有那么高速。把转速调到1600多。带V型平口钳夹紧。定好位置。往下压要尽量轻,。30分钟就穿了。而且还很正!应该是轻压的效果!

网友:
晕这破机器来 转!!

网友:
这是高人

网友:
我认为是可以钻穿的

网友:
要是我,我绝对接这个活,绝对可以挣这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钻的孔。车床不好用。。。。也没有那么高速。把转速调到1600多。带V型平口钳夹紧。定好位置。往下压要尽量轻,。30分钟就穿了。而且还很正!应该是轻压的效果!

最好奇的是怎么钻孔圆心定位的?目测吗?

网友:
感觉像秃子上的阀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哈哈,你也太搞了吧。
这儿不是狩猎和打猎,也不是基地,别看什么都象枪零件。会让别人笑话的。

网友:
  可以喔,高手,铣床我都不敢保证能不偏,

网友:
应该可以!算算料钱就行了吧!技术没什么难度
那黄铜料不用纯的59就行

网友:
钻床钻的,估计同心度没有了。

网友:
 感谢技术分享,评论也很精彩!

网友:
车床应该比钻床更加容易打细孔,你这个钻床不打偏?不可思议

楼主:
 我当时就是用钻的。先打中心点。装钻头的时候看看钻头甩不。一定要正。我的JJ也带车床。就是没用车钻。怕钻头不正!打出的孔偏!

网友:
把钻头插进通孔内,让工件绕通孔旋转一下,看看偏不偏。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说的很对

网友:
基本上钻床钻孔都会偏,只是骗多少的的问题,这是钻床结构本身的缺点。
用 车床钻孔,会扩大,这是车床结构本身的问题。

网友H:
楼主这活 是不是 只需要钻孔 其他都是成品了 这样的话50元 数白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