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自动玻璃切割机吗?预算中,选配件

楼主(2012-05-23):
准备做个台面1000x600,移动龙门,高速(具体什么速度还不清楚,应该拉直线要比手工快),那位sf有这方面经验的指点指点,步进和驱动该怎样选,丝杆怎么选,用圆柱直线导轨可以吗?  有卖这些配件的联系我。

网友:
一直有幻想主轴装个玻璃刀能不能切割玻璃,期待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除非你切割的玻璃非方非圆,否则就是“巡航捣蛋打野鸡”。我看过玻璃店的伙计切玻璃,那速度是机器无法追赶的。

网友:
拉直线的速度诚然是赶不上手工的,有那个时间还不如做一个磨孔的坐标磨床,用手电钻在玻璃上钻孔才真是要命的事情。LZ不是开玻璃店的吧?

网友A:
机器割玻璃?流水线?如果是异性的还可以理解,不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割玻璃?流水线?如果是异性的还可以理解,不然。。。。。。

异形件能划下来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异形件能划下来么?

异形件不能划下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异形件能划下来么?

找个雕刻机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异形件不能划下来么?

我有亲戚做这个,我自己不是很熟呵呵

网友:
找个雕刻机 玻璃刀用弹簧固定先试试

网友C:
水刀切割

楼主:
有朋友做镜片的,他看到我的雕刻机问我这机器能割玻璃吗,我说能的,就做了个刀头夹上去试试。就这个样子。
机器要求是把玻璃圆片割下来。  现在感觉xy联动画圆太慢,是不是要做圆规式画圆刀头,有经验的sf谈谈

网友:
应该可以,大导程用丝杆,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朋友做镜片的,他看到我的雕刻机问我这机器能割玻璃吗,我说能的,就做了个刀头夹上去试试。就这个样子。
机器要求是把玻璃圆片割下来。  现在感觉xy联动画圆太慢,是不是要做圆规式画圆刀头,有经验的sf谈谈

请教楼主你这个用的是什么刀头啊?割下来的难度很大吧?不能划了痕再掰下来吗?

楼主:
刀用的是手工画圆机器上用的刀头。划圆玻璃效果要达到基本分离,敲击后能散落是最好。我也没做过,听说而已

网友:
不是有那种数控的玻璃雕花的设备的嘛

网友:
这个不用想了,肯定不如人工,因为玻璃不是直接剌开的还得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刀切割

最好的方法,激光切割也可以。

网友D:
原帖由
culsss
于 2012-5-25 12:27 发表
激光可以切玻璃?
整块镜子让他试试,或者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