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 a6 9A充电,有人测试过吗?

楼主(2012-05-24):
今天到了12v 30A的开关电源,尝试了一下9A充电。

终于可以再9A的状况下充电了,用了一个功率测试插座,连开关电源一起,功率在290wa左右。

到了4.1左右,开始电流降到5a。

一直线的温度温热,不烫。A6的风扇一直在转,到4.0的时候,好像有点热了,9a半分钟,0A几秒钟,再升到9a,看来有过热保护。

是否有人尝试给A6换上强劲的风扇?我看原配的4厘米的4010风扇,0.12A。

对平衡头和线吹风不知道效果如何,有朋友说,绝缘线的发热来自内部,风扇吹不管用。

楼主:
补充一下,开关电源调节到14.5V

网友:
平衡线能承受住?

网友:
为何我的A6只能调到8A

网友A:
就靠那细细平衡线来充电的UNA6你敢用9A充电 你胆子真够大的

网友:
“对平衡头和线吹风不知道效果如何,有朋友说,绝缘线的发热来自内部,风扇吹不管用。”

难不成你还认为硅胶是可以发热的?平衡线9A充电无异于玩火zi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靠那细细平衡线来充电的UNA6你敢用9A充电 你胆子真够大的

网友:
我最大用4A冲,节约那点时间干嘛,安全第一

网友:
我是8A充电,但总是提心吊胆啊

楼主:
生命在于折腾

9A好像和8a的时间差不多,因为会有0A的时候,估计是过热保护了。

还有,我总是怀疑,9A是真的假的,好像看过一个帖子,说标的是8A,实际却只有5a,因为开关电源和输入线的压降造成的。

昨晚只是测试,外场还是会8a充电的。

网友:
我的A6一直在家里都是2A左右,外场不超过5A,想要大电流你还是PL8吧,A6不适合你

网友:
LZ,能否分享一下,怎么搞到9A上面去?

楼主:
向上的箭头一直按住,到6.5A不动了,保持大概10秒,就继续涨,直到9A

网友:
平衡线用大电流充电最好人在旁边看着,危险啊,这个充电方式不合理的

网友:
为平衡线担心,这么大电流充,还是串充好些,着火可不是小问题呀,慎重!

网友:
小心电池变C4哟

网友:
无知无畏!

网友:
急了

自从出了612,A6开始急了,憋足劲说能9A充了,加油,就快到12A了

网友:
不知道你们的XH头怎么承受超过2A的电流,还有8A、9A的,在不改造充电器的前提下,我很想看看你们充电的视频~~~

楼主:
什么事xh接头?保姆也支持8a充电

真是很奇怪,保姆上明明写着最大5a,可是也能支持8A,9A充电。

今天本来没有用保姆充电,可是和飞行时间不匹配,太不方便,还是用保姆充了3块电池。由于充到4.1以后电流就降到5A了,平衡用了很长时间。

a6号称最大200瓦,可是用能测电量的插座测试,9A充电,达到290瓦。考虑到开关电源的效率85%左右,也有240瓦多。

网友B:
吹吧,可劲的吹!我就不信你敢长时间8A、9A的冲,不放了烟花才怪呢!

网友:
搞个钳表测试平衡线的电流才是实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吧,可劲的吹!我就不信你敢长时间8A、9A的冲,不放了烟花才怪呢!
 我也是严重怀疑~~~不过8A、9A会有黑色的烟雾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很奇怪,保姆上明明写着最大5a,可是也能支持8A,9A充电。

今天本来没有用保姆充电,可是和飞行时间不匹配,太不方便,还是用保姆充了3块电池。由于充到4.1以后电流就降到5A了,平衡用了很长时间。

a6号称 ...

麻烦兄台上个视频瞧瞧~~~

网友:
改造一下啊……

网友:
楼主上
上视频

网友(2012-09-06):
9A冲要改线,我是9A外场冲6S电池,

网友:
不经改造,靠平衡线冲5A是安全底线了,有你消停的时候,

网友:
我的A6只能设置到5A

网友: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