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CM的O艇求救。熔T插。。。。

楼主(2012-05-24):
新买一条85CM的O艇,动力是好赢120A水冷电调,飞速达3674马达,KV值是2770的,今日下水两次,一次是4S串联,一次是3S直通,两次都是玩了两分钟就熔掉了T插,请问下高手们是什么原因呢,浆是43MM的铜浆。

网友:
桨太大,负荷太大了
用38或者40的桨试试
估计38是合适的,但是速度就未必快了。
电池用3S

楼主:
在家用2S试机时电机连电调的三根线都很热,是空载试机哦,又怎么解释呢?

楼主:
对了,我原本是准备上5S的

网友:
检查软轴的阻力是不是很大!还有浆太大了 上5S估计你的电机受不了 2770*4.2*5=58170 看看你的电机是多少极的!最高转速是多少,120A的电调小了些,436左右的浆差不多!

网友:
玩船我都是用6MM香蕉插的,T头玩飞机,车还差不多船的阻力和负载大多了!

网友:
3674的电机用43的桨不算大,关键是插头的问题!对船来说,T插用在MINI级别的船是没有问题的,其它稍大级别的船的连续电流都在四五十安以上,所以赶快换高质量的香蕉插吧。

网友:
我是65的o,配置和楼主一样,4S 35的桨 基本没问题 5St插化掉

网友:
大家看清楚是85CM的O艇哦!

网友:
检查软轴的阻力是不是很大!还有浆太大了

网友:
別瞎猜了﹐趕快換吧﹐6mm焦插完全解決你的問題了

网友:
配置是对的~kv太高了~2100就刚好~

网友:
7楼

7楼老贾说得对 如果是二叶浆大小差不多,浆在40以下速度就下降很多了,T插换掉,改用X60插头,水冷电调小了,连接导线用10-12号硅胶线,关键锂电池!  我的船配置:TFL85电O、45二叶塑料浆、XXD200水冷电调、FSD3674   2705KV电机、A123  -6S2P锂电池、X60插头、连接导线12-14号硅胶线,跑二分钟、就是铁锂电池太热烫手,约60-70度,电机、电调温度可以。螺旋桨还可以上到47三叶浆,电机、电调温度没事,跑半分钟就是锂电池烫手。现在主要考虑锂电池的问题!

楼主:
我们这同样的船有三条,只是他们的马达是1840KV的,他们上6S一点问题都没有,电线跟电调还有马达都不热。唯独我的2770KV的跑两圈就熔T插了

网友:
不融才见鬼

楼主:
因为KV太高了?

楼主:
今天马达爆转子了,之前可能是马达有问题,才熔掉T插,今天回来后换上飞高的同KV马达,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FSD电机的质量爆转子是正常的,你之前可能是有点退磁,那这电流就更大了

楼主:
飞高的电机轴是3.17的,软轴是4.7的,找不到索头,有这样的索头吗?

楼主:
手上还有个凤凰的4274马达,2200KV的,想装上去上6S,可行否MIYO

网友B:
电调小了点 4274电机不打算装水冷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那种车用得到凤凰马达吗?我不知道你这电机最大电流时多少如果大于120A那就好换电调了,你这个KV值是可以用6S跑的

网友A:
想上个外转子,求推荐

网友B:
不管你用外转还是内转,建议KV选1500左右

网友A:
要上6S,请推荐几个外转子型号

网友B:
原帖由
华少
于 2012-5-29 12:08 发表
要上6S,请推荐几个外转子型号
yt 用的600mx 电机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一个600mx电机要五六百了,那还真不如买个内转子好。

网友B:
是这样子的,不过让楼主自己试试也好

网友D:
115cm的船跑150km/h仍然用T插的飘过。

网友C:
回复 网友D:
 Himalaya兄层次和我们不一样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