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电池也会大肚子啊

楼主(2012-05-24):
是不是就没用了啊

楼主:
求电池保养方法

网友:
1、3.8V左右保存,别满电保存。
2、别过充。
3、别过放。

网友:
寿命到了吧,天天飞就没事,差不多飞5分钟就行

网友:
1块电飞不超过5分钟哦

网友(2012-09-02):
引用 网友A:
是锂电都会怀孕啦。
楼主用手机调个闹钟,大概是2分种样子,时间到了立刻婷。过充过放都会搞大肚子的。平常 ...

学习了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B:
买个低压显示器,淘宝上找蜂鸣的3.5v,好像才5元,把蜂鸣换led,你可以看看我改无刷的帖子,里面就有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低压显示器,淘宝上找蜂鸣的3.5v,好像才5元,把蜂鸣换led,你可以看看我改无刷的帖子,里面就有这东西

那东西貌似不太实用吧?
原本那飞机的动力就偏小,自身重量也不过30克左右,再附加一个电压报警器上去,估计动力的负荷会增加不少呢!
要是动手能力好的话,本人愿意提供一个简易的电压告警电路。
电路由两枚LED、一个与三极管体积相似的精密电压基准IC、两只用于电压采样的电阻、一只用于LED限流的电阻共六个电子元件组成。
视制作工艺水平,预计重量可以控制在2克以内。

网友:
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
电量报警不到0.5克,放心吧。具体看看我帖子。但是,如果用原配蜂鸣器就几克了

网友C:
計時間最實際,我飛什麼機都從不超過四分鐘,,像911的小電池更只設三分鐘,兩块電池每块巳近百個起落仍可用,但性能漸降這是實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計時間最實際,我飛什麼機都從不超過四分鐘,,像911的小電池更只設三分鐘,兩块電池每块巳近百個起落仍可用,但 ...

楼上的完全错误, 你飞3分钟..可能只用了60%的电..可以尽情玩,又不用提心掉胆, 计时比得过低压显示?

下面是介绍, 只要把锋鸣器换成LED就行了.多的电路板可以剪掉一些..这样不到0.5克..才5元..

低压报警电路板 3.3V 报警(D4)
板子尺寸:长宽高1.7*1.3*1.1CM

低压报警电路板 3.3V 报警,
与锂电池连接中可串联开关使用。起到开启和关闭的作用。
输入电压:0V--7V
静态功耗:<2uA
电池低于3.3V开始滴-滴-滴报警;电池电压升高会自动停止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完全错误, 你飞3分钟..可能只用了60%的电..可以尽情玩,又不用提心掉胆, 计时比得过低压显示?

下 ...

低壓警報器我有三個但總不愛用,計時間沒錯有時只用電池的60-70%,例如我飛Bee2四分鐘(Bee2我set4分鐘)降落量電壓每每有3.9幾V但那又如何?飛500用6s電set三分半,每次當Alarm响起時我例必推大油門飛機總能應聲彈起!我就是不想電池太操勞,三块esky的800mah電全都近百個起落,六块2200mah電池亦巳飛幾十次。電池涼得怏再充電也快,想再爽飛再買多幾块電池又有何妨?入模幾年以來經驗告訴我計時比警報器信得過(這只我個人意見閣下大可不予認同)!

网友:
支持改无刷那位兄弟,警报器电路板尽量切除到无处可切的地步,小JJ可是按0.1G的负载计算的,尽可能的减轻重量才是正道,否则你的电机会提前挂掉…另外解释一下,用原装座充就算充三天也不会过充的,主要是放电要注意点,直到油门推到尽头飞机没有上升就立刻降落。我都是中间停顿两次,怕电机挂彩

网友(2014-04-04):
引用 网友C:
計時間最實際,我飛什麼機都從不超過四分鐘,,像911的小電池更只設三分鐘,兩块電池每块巳近百個起落仍可用,但 ...

同感,其实飞久了一般自己心里都有数。

网友:
我的也大过,不过还行能用

网友D:
电池过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