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在淘宝选了O艇所有配件,请大侠指教!

楼主(2012-05-24):
本人从事船舶修理行业,今天在船上突发奇想,准备入手0艇,下午用手机浏览了一下午淘宝,终于选定一套装备,明细如下,请大侠指教可否购入。谢谢!本人船模0经验,除购以下配件,小的配件还需要准备什么?
A.玻璃钢O艇船壳(橙色) 抽真空工艺 65电O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598155630
250元
B.产品名称:银燕 3650-11T 3230KV 内转无刷马达
厂家编号:3650-11T
电机直径: 36mm
电机长度: 50mm (不含输出轴)
输出轴长度: 15mm (电机以外部分)
输出轴径: 3.17mm
最大电流: 65
内阻: 0.0103 Ω
KV: 3200
空载电流 (A): 3.4
净重: 221g带水冷套243克

带4MM镀金插头三对,电机端已焊好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405586037
218元
C.高性能款水冷无刷电调70A 带好盈程序 带失控保护 带开关UBEC,带好赢程序,带原厂水冷,已做好防水和焊好插头,带开关式UBEC,带失控保护功能的电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316134230
125元
D.高强度的4MM软轴系(现带子弹头和自锁螺母) 价格:65
CNC精加工浪板一对                   价格:38
75MM铝合金吸水舵一套                     价格:38
CNC精加工水刀一对                        价格:60
老鼠尾一个 (银色,黑色可选)            价格:70
高精度的黄铜连轴节一个                   价格:23
合计291元,套装优惠价:260元
图中照片还是老款压浪,现全部升级CNC加工压浪,送子弹头桨股一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505817992
260元
F.优质TFL牌黄铜压铸半浸螺旋桨,做工精美;螺距1.4,直径35mm.孔径4MM
55元
G.MG945全金属齿轮13公斤大扭力舵机,
40元
F.模型粘接用强力环氧胶,慢干型 高强度 O艇装配
15元
G.富斯 FS-GT3B正版 2.4G遥控器 枪控 液晶屏 带失控保护
200元
H.A123 26650 磷酸铁锂电芯 绿皮 动力电池 航模电池 30C放电

真诚期待大侠指导!

网友:
充电器,天线座天线管水冷管水冷出水口,电调一般没装插头插座,这些要买,就算装了也要备用。,还有热缩管,双面胶,封仓用的金手指胶带,设备做防水用的704胶,1.5-3.0mm的内六角螺丝刀,

网友:
勸你還是買個或收個二手Mono的船殼吧,這個船殼不給力的。。。休閒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用的啦!刚玩船的想法都是一样的,认为船的结构简单就是一个电机配个浆加个水刀压浪板,想越省钱越好。等被船折腾的没脾气后要么退模不玩了,要么就是开始在原来船壳的基础上升级电机、电池、电调、然后就是各种烧设备

网友:
这个船壳 3674电机 4S 35的桨 gps 60km

网友:
这个船壳 ,3674 2200KV 电机, 120A海王电调,4S, 38的桨 gps 65-68km
6s超75,已经是这个船体的极限了。

网友:
充电器和船架

网友:
3650电机2200左右的KV, 配30C的6S电池,125A电调,桨建议配CNC的435因为刚接触模型的朋友不太会打磨桨叶,软轴建议配O记的,四氟管尽量买进口的吧,轴套一定要配硬管,遥控设备自己看吧,稳定一点的,这个配置可以上8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