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船的压铅要陪多少克??】

楼主(2012-05-24):
第一次做船(如图)桅高50cm 帆宽50cm 稳向板22cm 请问压铅应该配多少克?急需了解 先谢谢了

网友:
要用多少压铅直接取决于你的船的设计排水量。如果排水量已知,那么压铅的重量就等于设计排水量 减去 未装压铅时你的船的总质量。例如E级规则规定:船的总质量不得小于4公斤,压铅与稳向板质量相加不得大于2500克,那么你的船压铅的重量就是4000克减去船装好所有的东西以后(不含压铅和稳向板)的重量,再减去稳向板重量得到的数值:4000克-1500克(装好的船重量)-100克(稳向板重量)=2400克(压铅重量)

网友:
还有一种笨办法:称出你的帆装(桅杆、帆、驶风杆)重量、设备重量(电池、接收机、舵机、收索机等)、甲板重量、稳向板重量……然后把这些重量加起来,记住。船壳找出理想水线(前面在船头最下沿,后面在你的尾封板最下沿,连一条直线),把船壳扔在水里,往稳向板套箱的位置放压载物,记录重量,直到吃水达到理想水线为止。如果船抬头或者低头,就要移动压载的位置,直到确定正确的重心并做好标记。
取出压载物,减去前面称得的帆装、设备、甲板和稳向板重量,剩下的就是你的压铅应该有的重量。压铅要装在刚刚取得的理想重心位置范围内。

楼主:
有点明白了 谢谢你tripl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