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如何实现在摇杆左右打舵的情况下,舵机都只朝一个方向旋转

楼主(2012-05-24):
请问如何实现:-------当遥控器的某一通道上,不管是左打舵或者是右打舵,控制的相应通道上的舵机都只朝一个方向旋转.

比如:遥杆中位________舵机中位
       遥感左45度______舵机左45度
       摇杆右45度______舵机左45度

因为要控制的东西非飞机,非坦克,非轮船,所以这个问题有点另类,望高人赐教,不盛感激.

网友A:
调下曲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下曲线就好了

调哪里的曲线呀?

网友:
可以插入一个自定义混控,然后一边dr0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控啊,简单的一个混控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控啊,简单的一个混控就搞定了

目前手头还没控,不过打算入手天六,如果象你说的应该用天六A?B?还是C?哪款更好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手头还没控,不过打算入手天六,如果象你说的应该用天六A?B?还是C?哪款更好改.

真晕啊!天六就别入了,没这功能。

网友:
天7以上可以

网友:
天地飞7,8,9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