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寸台虎钳螺母坏---已修好

楼主(2012-05-24):
台虎钳的螺母烂牙了。。本地没有,怎么办呢,当地车床做不了,帮帮忙吧,淘宝没找到啊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要不,做个一样的?

网友:
把孔扩了,攻大一点的丝扣不行吗

网友:
换台钳吧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情况了,除了换台钳,还有啥好办法

网友:
孔扩大,放入一个与丝杆配套的螺母,焊上,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T口的,这样的螺母不好找吧

网友:
加个不鏽鋼螺紋護套也是个办法。某宝上搜索一下关键词。

网友:
换成普通三角螺母和螺杆好了,铁的经搞。

网友:
车平后加入滚珠。

网友:
LZ有什么工具? 要找点材料车车一个别

网友:
找个梯形螺母  铜焊焊接

网友: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铸铁的能不能焊接啊???

楼主:
已经搞好
车了个螺母

网友:
搞好了,也上个详图呀,怎么车的?这么小的梯形螺母?

楼主:
好好的一个台钳子,不能因为个螺母坏了就换啊,都用了10多年了。在坛子混这些年这个修不了,还混什么呀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