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如何打孔???

楼主(2012-05-24):
要把这个盆盆(泥?陶?紫砂?。。)当花盆用,底部如何打孔不裂?

网友:
玻璃钻头!

网友:
用根木棒搓啊搓啊搓。。。。。。。。。。。

网友:
放在沙堆上用小凿子慢慢敲。。

网友:
镶硬质合金的钻头,或者沙发说的玻璃钻走可以.........我就老这么干,嘿嘿

网友:
找那个给墙打孔的机器

网友:
有专门在陶瓷和玻璃上开孔的钻头,TB上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玻璃空心钻加水是最佳选择

网友:
玻璃钻正解:loveliness:

网友:
放屋檐下用水滴

网友:
自己放水瞄准慢慢泚

网友:
如果楼主需要光滑的空,买玻璃空心钻头用手电钻慢慢转。如果只是要可以漏水的孔就简单了,找个小钢凿慢慢凿,先破坏了表面的釉层,下面就很快了。

网友:
先定好中心,画好园,再到一点水,将玻璃钻斜着从外园磨进,然后逐渐扶正,靠枪钻自重边钻边微摇直至钻透为止.

网友:
玻璃钻头加**钻是正道

网友:
当花盆能漏水就行,用切割片切穿

网友:
钢管加沙

网友:
买金刚石钻头是要花钱的,要是我就用电磨小砂轮片磨,或者用角磨机磨,磨几道长口子能漏水就可以了,未必要园的孔

网友A:
一个钉子、一把榔头,慢慢搞。。。。

网友:
十字螺丝刀
转啊转

网友B:
弹弓+ 钢珠,效果是十分牛皮A。

网友C:
一根木棒,解玉砂若干,一把绳弓,。

网友D:
以前我就是用凿子的角对准中间多次反复轻敲就能敲出一个洞来了!

网友E:
玻璃钻头没几个钱的,也可以直接找加工玻璃的打个孔,2元一个

网友F:
玻璃空心钻

网友G:
打孔可惜了

网友H:
普通钻头就行,这不是你说的那几种

网友I:
高手如云。。。。。。。

网友J:
十字螺丝刀,,钻呀钻

网友K:
现在的东西很垃圾的,我堂哥厨房搞安装,说要在瓷砖上钻个小孔,我当时手里只有电动螺丝刀和普通麻花钻,我说要硬质合金的或金刚钻才行,他说试试,试试就试试,乖乖,5毫米的垃圾麻花钻在表面的时候,钻了不到半分钟,就迅速进去了,红色的粉末就掉出了,那粉末就像普通红砖的一样。我一直以为瓷砖就跟吃饭的瓷碗一样硬,原来只是表面的釉子硬。

网友L:
高温火焰烧

网友M:
我也想知道答 案

网友N:
哎呀,用普通手电钻打啊,钻头钝了再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