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该数控车

楼主(2012-05-24):
这个车床买过来两年了,本来想改成数控车,电机,丝杆,驱动都买好了,由于时间问题和自己动手能力问题,一直放置着,没有弄。那位能帮该一下吗,或者提供一下方案。谢谢

楼主:
麻烦哪位老师给看看,该一下

网友:
这是啥床子?多拍几张照片看看

网友:
照片拍的真破,连个床的全貌都看不清楚,中拖看不出结构来,但是大托应该比较好改,直接利用丝杠座的安装位置,把床子原走刀丝杠替换成滚珠丝杠就好了,中托板的加工量可能会大点,需要给丝杠铣出安装位置来,可以考虑丝杠侧挂固定的方式,但是就得做个防尘罩了

网友:
破,但结实的小床,方轨,中拖板行程貌似不小。但照片不全,给谁看?

网友:
这个改数控,精度是个问题,我这还有一具改过数控的尸体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21778&highlight=

网友:
照片多点啊,角度多拍几个

网友:
看照片床子好像很一般,没精度可言

网友:
好长的拖板  改的吗?

网友:
这破床子改数控有啥用,一样干不出活来,白浪费钱

网友:
鞍子贵过马

楼主(2012-06-29):
2010年画2000多大洋从东北一模友那里买的,当时说的很好,说买过来不该数控,也能用做收到的,结果到货后发现根本不能用,手轮都是坏的,上当了,后来觉得该数控,无所谓,结果拆丝杆才发现,都是后来改过的。现在只能看有没有办法该。真不能改就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