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直转速的讨论!

楼主(2012-05-24):
电直转速这一问题已是老声常谈的话题了,但有时我在和其他模友讨论此话题时,得到的答 案却都不相同,各自独解,众说纷纭!因此我觉的很有必要把此话题再抛出来让大家讨论一下,包括本人也一样想通过这次讨论寻求一个相对一致的答 案。下面大家可以从800级(相当于油机的260级别),700级,600级,500级和450级这几个级别来分别谈谈自己对于电直悬停转速和3D时转速数值的看法!!

网友:
转速的什么看法

楼主:
700级 悬停:1700-1800转  3D:2100-2200转

网友:
转速高:抗风,爆,费电
按自己需要进行设定,没啥好讨论的啊

网友:
问题是什么?

网友:
技术帖,留名备查!

网友:
标题

楼主的这个题值得讨论,我新手,450机,2200mah,25C电池,悬停就3分钟左右,时间短。
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但不是非常清楚其间的关系。可能涉及到的设置有:硬件(电机KV值,电调设置,齿轮比以及齿轮间间隙),软件(循环螺距,油门曲线,螺距曲线及其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或是互相影响的,具体体会需要飞手自我感受,慢慢调整,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应用自如的。
还请老鸟们介绍介绍经验吧。

网友:
不好意思,上午说的"循环螺距"应该是"集体螺距"。刚刚想起来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人看看,很快就能找出问题。
因为时间长了知道应该是什么样,可能的原因太多了,不好猜。

不知道450的转速,虽然飞了很久,怎么调都是有得有失,
15t,3d比普通,电机更热,450C,而且调小油门更热,效率问题吧。

网友:
我对这个也有疑问。
700级别的,3D多是2100转左右,太高有危险,
但是450的,算下了,3000多转?!

网友:
有转速表才行。
我们要魔镜测量过,一般开3D档位悬停
450的是 3300-3800(3800的转速是非常高了。。。)
X5 是2800
90级别的机(如亚托700)是 1950

亚托600的是2200这样

网友:
其他设计基本定型了,影响效率和性能的有两个,电机齿大小,电池S数
电池用6S更爆更效率,这个应该没有疑问了
电机齿大小的区别,可能很多人并没有深入理解过。

同样的功率下,可以使用大油门+小马达齿,或者小油门+大马达齿,大油门也就是高电压,这跟6S高压低流的高效率是同样的原理
除了电流的区别,还有个问题一般人没想过,那就是“磁力泄露”
线圈通电产生磁压,磁压推动永磁体,这就是电机工作的原理。当电流较大,磁压较大的时候,会有磁力泄露掉没有利用上。磁力没有用完转速上不去,负载电阻会变小,这样会自动增大电流,白白浪费能量去发热了
就像小帆船面积有限,风力无法全部利用上,而大帆船在同样的风力下能够取得更多的动力
这样看来,一般所说的大电机齿能带来更大功率是不全面的,只能说最大功率有所增加,我建议在极限功率足够的情况下,选择小电机齿将会更加省电,高效率,大扭力

会思考的童鞋们可能又有疑问了,既然小齿这么优秀,为何汽车不固定使用低速档呢?
这个是由发动机结构决定的,发动机内部是活塞运动,活塞就会有摩擦,发动机的高转速本身会降低效率,所以汽车需要变档来平衡发动机效率和扭力效率
无刷电机使用轴承,高转速对于效率的下降微乎其微,因此小齿是不错的选择

下面来个无敌省电组合,10T小齿,7度悬停螺距

网友:
顶12楼,给大家明确的一个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