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6通道了, Esky的怎么样啊?价格1000元以内的。

楼主(2012-05-24):
玩过的飞机雷速登8581,美嘉欣F28,双马9104,九鹰260a。SM600模拟器里面的直升机可以倒飞了,起降熟练,其他动作还不行。1000元以内的直升机推荐一下吧?
或者是入门级的6通道推荐一下?

网友:
不建议ESKY的6通机。谁买谁知道。1000元以内的6通机只有华科尔genius cp和HISKY FBL 100好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谢谢!稍微好一点的呢?作为6通道入门的。

网友:
不要误入歧途,还是淘宝搜索飞跃450、费耐克斯450啥的吧。esky就是浪费钱和时间,都不知道怎么买配件。450现在保有量最大,配件最便宜,基本各个国内品牌都通用,还有冰人什么的升级件,再加上金钱投入,可玩性450、和500系列的是比较平衡的。真实新手必备、居家旅行杀人利器啊。
esky还是算了吧,它现在是非主流

网友:
还是推荐自己攒一架450.控可以用一些低端的比如天7什么的,这样入门费用就降低很多,性能也有保障。其他的电子设备全国产就行,不过算算攒下来也得1500左右吧,不带控能好点

网友:
这个价钱配出来的貌似有点勉强~~不过同意LS的看法,自己配要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因为钱不多,所以……谢谢你的回答!我会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推荐什么呢?

网友:
1000的六通说实话esky性价比是不错,但是后续性能和潜力不大
2000左右一套飞越DIY机相对更靠谱一些

网友:
或者是入门级的6通道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过的飞机雷速登8581,美嘉欣F28,双马9104,九鹰260a。SM600模拟器里面的直升机可以倒飞了,起降熟练,其他动作还不行。1000元以内的直升机推荐一下吧?
或者是入门级的6通道推荐一下?

華科爾 V120D02S

网友:
1000元以内的6通机只有华科尔genius cp和HISKY FBL 100好点了。

网友:
直接FY450把不高兴自己配电子设备还能买他们的半套机1000左右在自己配个遥控就能爽飞了。

网友:
ESKY的貌似便宜,你看看配件价格,塑料的零件比450的金属的还贵,后期投入大,难调,不耐炸,要说飞动作和450没法比,难控制,精度低,3D顶多是倒飞一下,那个陀螺太烂了,450才是正道!

一个曾经误入歧途的人的忠告

网友:
只有MINI CP或FBL100了,炸机成本低
Esky的塑料机很容易坏,配件贵……虽然看起来便宜,实际并不便宜,只是配置太低而已,塑料450+FS6+9G*4+XXD2218+XD50A+GY550(主意:这配置仅供参考,不推荐购买);这配置比Esky的好,价钱跟Esky差不多……

网友:
我之前从伟力911过渡到ESKY-CPV2,悬停马马虎虎,就是不够耐炸,维修和等配件都消耗时间,后来又买了个FBL100小六通,确实很爽,因为轻,在草坪上炸机几乎零损失。而大机就算离地1米炸一回有时就把尾管打折了,27元原配大桨和9元尾管就没了。小机配件虽然比450机型贵,但不是大炸还是没事的,另外小机室内也好飞下的,大机就没那个胆量了。也有说小机贼不抗风的,我的V2在三级风就很难控制,FBL100倒反而能拉回来,当然得开3D模式,大机就不敢开,万一炸下来就算是草坪也得修上百八十的,小机一看不对头切熄火掉下来还不是大问题。个人觉得小机熟悉了再上大机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