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的过程中在机身与地面呈90度时必须拉到0螺距吗?

楼主(2012-05-24):
rt.新手,尝试了几次翻都失败了,看了那个教学视频说机身与地面垂直时要拉0螺距,是这样吗?

网友:
没有说要必须0度的,是要看你想飞出来什么感觉。
如果在翻的过程中,油门逐渐变化,机身垂直地面的时候是0度的话,机器不会再向翻的方向跑,也就是原地翻滚。
如果机身与地面垂直的时候不是0度螺距的话,机器就会向你翻滚的方向运动,翻出来的圈就大。

楼主:
与地面垂直的时候只有一瞬间,怎么掌握这个时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地面垂直的时候只有一瞬间,怎么掌握这个时机呢?

这个我想除了多练别无他法

网友A:
理论只是理论 正儿八经自己翻的时候 什么都是假的 遥控在自己手上 怎么舒服怎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只是理论 正儿八经自己翻的时候 什么都是假的 遥控在自己手上 怎么舒服怎么来

9494,练多就好了

网友:
模拟器翻的挺溜的,真机就乱啦

网友:
自已在模拟器上多练吧,每天1小时,半年后自已就知道了

网友:
理论只是理论

网友:
只会悬停航线的路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飞机问题。是紧张啊,模拟器时贴地翻,可真机哪敢呐,都飞到n米外,n米高

网友:
如果模拟器过了,真机翻不过去,大多是心理原因。可以先翻一半,飞机立起来再回来,反复做。在之后的某一次自然就过去了。翻过去是一关,翻倒飞后能停住又是一关。这两关过了就可以练习倒飞了,迈出3D的重要一步,以后的路还很远。

网友:
我就是迈出这一关太早,导致只会各种原地翻。一个航线都不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練開 XTR,和真機很不同,正找尋更像真機感覺的模擬器。翻過去時我是一半半,有時甚至更早些,未垂直前已開始轉負螺距,多嘗試就找到最適合的時機,熟練後就變了自然反應。